版主或技术支持请看一下,

楼主(2013-12-14):
    第一个问题:今天查看v2的说明书,在GPS校准里面,第三步应该是“垂直方向(机头朝下)旋转飞行器”。,但是在DJI的官网里面关于GPS校准的视频里面,在操作第三步时从GPS的安装方向来判断,不是机头朝下,而是水平。
难到只是演示而且。
    第二个问题:我的V1升级V2 2.16版本后,在GPS模式下不是很利索,有点拖泥带水,要飘出2~3米后才可以定点,定点后如果我打方向舵(R),旋转任意方位(度)后,飞行器会朝机头方向漂移3~5米,然后再飘回原点,请问是什么原因?
附上IUM截图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 帮顶

请问是什么没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帮顶吧

请问是什么没懂

网友C:
楼主你好,
1.其实四个方向的垂直校准,都是可以完成。但说明书中为了方便大家的理解操作,就统一写成垂直朝下。视频没能和说明书同步,我们会做进一步的修改或说明。
2.楼主可以在调参中看见这样一段话,请根据介绍,检查GPS各数值是否正常。再麻烦楼主附张你的装机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
1.其实四个方向的垂直校准,都是可以完成。但说明书中为了方便大家的理解操作,就统一写成垂直 ...

第一个问题:清楚了,谢谢!第二个问题:从调参软件的数值来看,好像没有异常

附上装机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第一个问题:清楚了,谢谢!第二个问题:从调参软件的数值来看,好像没有异常

附上装机图,

楼主,你可以尝试跟换场地重新校准指南针看此问题是否依旧。
在试一下姿态模式下打方向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可以尝试跟换场地重新校准指南针看此问题是否依旧。
在试一下姿态模式下打方向是否正常

姿态模式正常,无漂移。下午换场地重新校准GPS,看一下情况,到时将相关情况反馈与你,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姿态模式正常,无漂移。下午换场地重新校准GPS,看一下情况,到时将相关情况反馈与你,谢谢!!

好的。不客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可以尝试跟换场地重新校准指南针看此问题是否依旧。
在试一下姿态模式下打方向是否正常

对了技术,顺道问一下,是不是一般超过50公里就需要做一次校准啊?

网友:
我也来学习的

网友:
我等楼主下一步调试的结果

网友C:
楼主也可以在水平位置做一次基础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也可以在水平位置做一次基础校准。

你好技术:不好意思,临时出差没有就及时回复。
我按照你的建议在离原飞场1KM的地方又重新校准了GPS后,但漂移依然有。请看视频。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技术:不好意思,临时出差没有就及时回复。
我按照你的建议在离原飞场1KM的地方又重新校准了GPS后, ...

眼拙。。完全看不出漂移。。或者楼主理解的漂移和我理解的漂移概念不同吧。

网友:
磁罗盘就在GPS里,所以你要是有能力,就只把GPS转把,效果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眼拙。。完全看不出漂移。。或者楼主理解的漂移和我理解的漂移概念不同吧。

你可能没有看明白,我所说的情况是在GPS定点模式下打方向舵旋转机器,然后出现了漂移。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能没有看明白,我所说的情况是在GPS定点模式下打方向舵旋转机器,然后出现了漂移。

你这么说我看出来了,这个超出我理解范围了。。。定点定得很稳,但是一转向就走了。很诡异。先逐一排查呗。看看你的遥控器是什么模式,是不是开了混控、上调参看看你打方向舵的时候有多少个通道有变化。如果你打了方向舵而且调参只看到一个通道有变化,那么这部分应该是没问题的。就可以再继续排查其他可能最后确定问题的根源了。

网友E:
楼主,不知道我理解你说的漂移现象是不是这样,就是一打方向旋转就画圈?
如果是的话,两步:1、尽量让机器水平(水平仪最好),高级校准  2、将方向(航向角)感度调大(每次+10)

网友:
我也进来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不知道我理解你说的漂移现象是不是这样,就是一打方向旋转就画圈?
如果是的话,两步:1、尽量让机器 ...

不是画圈,而是漂移。你的方法我会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