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发几张精灵 vision拍摄的raw样图给我看……

楼主(2013-12-14):
rt…是原始图片,最好风景图,我研究下画质……原始raw文件发qq mail :754901731谢谢啊!

楼主:
可能有10m左右……麻烦拉……

网友A:
dji的raw图片现在没有软件能打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dji的raw图片现在没有软件能打开啊

不会吧。不是都出了矫正插件了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吧。不是都出了矫正插件了都

只能矫正JPG格式的图片,我试过多种看图软件都打不打raw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矫正JPG格式的图片,我试过多种看图软件都打不打raw图片

那无语了

网友B:
既然要处理RAW,怎么能不知道大名鼎鼎的“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问问百度老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要处理RAW,怎么能不知道大名鼎鼎的“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问问百度老师吧。

Lightroom打不开……我早试过……还有ps各个版本

网友C:
RAW 格式虽好,可惜没有统一的国际标准,因此没有能直接打开所有RAW格式图像文件的图像处理软件。各个公司,甚至同一公司的不同型号数码相机的RAW文件也有区别,比如能打开尼康D200的程序就不能打开D90的RAW文件。各数码相机生产厂家或是随相机提供处理该产品的RAW文件的专用软件(如索尼),或是提供为Photoshop打开该相机RAW的专用导引程序。前面提到的尼康D200和D90的导引程序就不通用。不知道为什么大疆在新精灵推出后的今天仍未提供相应软件?所以还没见到过一张用它拍的RAW文件的图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RAW 格式虽好,可惜没有统一的国际标准,因此没有能直接打开所有RAW格式图像文件的图像处理软件。各个公司, ...

我其实以前买过DJI VISION 后来又退掉了,原因之一就是不能打开RAW! 这点不应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其实以前买过DJI VISION 后来又退掉了,原因之一就是不能打开RAW! 这点不应该

不过,我认为大疆会解决此问题的,并不困难。只是时间拖的久了些。理应是同时发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过,我认为大疆会解决此问题的,并不困难。只是时间拖的久了些。理应是同时发布的。

其实如果画质够好,一万也可以接受。  便携+画质+云台。一万! 哈哈 可惜

网友:
RAW并不能改善画质,而是避免有损压缩时损失画质。记录仪拍的片在电脑和iPAD上看还不错,制成照片就够呛了,那么小的CMOS芯片不能指望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