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X8结构的动力问题

楼主(2013-12-14):
上下桨用不同型号电机是否可行?比如上层2216 下层2212(打个比方)
KV值上层390 下层460
桨上层1555榉木 下层1365APC
研究多日,不知这样配时候可行?请教一下

网友A:
2216  可以带15的桨?

网友:
按说应该是有一些差距猜对..问题是...不知道差多少比较合适..而且也不知道x8飞行的时候飞控是不是会让下电机转速快一些之类的

网友:
不知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16  可以带15的桨?

打个比方而已,上层用大电机的意思

网友:
这个最好想个办法做一系列的测试

网友:
要看使用的是那一種飛控,NAZA的X8上面的無刷馬達都是同一個方向,應該上下都要一致才行,APM則是跟一般四軸的轉向相同,可能可以上下不一樣的配置.

网友:
APC绝对不好用在X8上

网友:
支持卤煮  试试

网友B:
楼主选的这两种电机有你所说的那种KV值的吗?仔细的看看坛友的一系列关于X8模式的测试你会明白很多的,电机、桨、电池、轴距、起飞质量不是靠自己想象出来的;建议多看看老高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选的这两种电机有你所说的那种KV值的吗?仔细的看看坛友的一系列关于X8模式的测试你会明白很多的,电机 ...

打个比方而已,电机型号没选好,而且的确有这种KV值的,电机你不定制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