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关于利用汽车电瓶给航模充分的知识!

楼主(2013-12-14):
本人是玩电直不到半年,现在只有四块电池,总觉得在在外场用的特快,所以利用了b6搞了个外场充电,接到一般汽车的电瓶上,所以请问如果不考虑充电器充电电流上限是多少的话,利用汽车的电瓶最大充电电流是多少,而且不伤害到汽车电瓶!

网友A:
一、不熄火充电,多久都不会伤到电瓶;
二、如果熄火充电,一般汽车电瓶容量是60-100Ah,能用的输出容量只能按20%计算;所以按10Ah、80%效率计算,你自己看看能充多少次电池(这你自己会计算吧);
三、B6充电电流很小,一般不会超过6A,所以汽车电瓶是可以承受的,这方面不需要顾虑。

网友:
恩,随便找根线,汽车电瓶接上,线路5A电流,随随便 1-2V的压降就没了。

汽车电瓶稍微用用就降到12v以下了。

B6上电压就10v以下了,然后就是保护停止。

网友:
你还是考滤一下用多少电后汽车起动不了吧。

网友:
充一点可以,多几块还是发动起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不熄火充电,多久都不会伤到电瓶;
二、如果熄火充电,一般汽车电瓶容量是60-100Ah,能用的输出容量只 ...

请问如果我换成PL8的话,那我最高可以用多少a充电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如果我换成PL8的话,那我最高可以用多少a充电呢?

12V的电瓶最高20A左右充(<500W),24V的电瓶最高40A左右(<1000W)充,这是PL8自身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的电瓶最高20A左右充(<500W),24V的电瓶最高40A左右(<1000W)充,这是PL8自身决定的。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