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机架装好了,大家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3-12-14):
转向不平稳,右转还能接受!但是有点不是很跟手,好像感度低的样子,但左转会跳一下,感觉想反掉!左转又像感度高的样子!视频里就轻轻的打舵就那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急啊,求帮我分析下,谢谢了

网友:
怎么没一个知道吗

网友A:
方向感度调底

网友B:
因为你用的是NAZA

网友C:
電機、電調左右對調試試!如果該現象換了方向,問題就出在電機&電調身上了
下次請把軸距、及您設置的感度PO上來不然!很難判定感度是高是低

网友:
问题以解决,重心没弄好引起的,把电池位置前移ok了,现在很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