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多年的老CC01-帕杰罗翻新、改灯过程(更新图片)

楼主(2013-12-14):
    个人超喜欢仿真的CC01帕杰罗,这么久了还是这款是我的最爱啊。
    我的CC01应该是第一代的,买了10多年了,除了开始跑过几次,后来一直放在柜子上陈列。唉......每次看到布满尘埃的CC,总觉得太对不起它了,CC你跟着我太委屈了!
    说说原来的情况吧,CC01帕杰罗、硬壳版,全部原装件无OP。在广州东风西的某模型店买的,当时一起买了SANWA的2通遥控,还有一些喷漆神马的,记得应该3000元左右。结果喷漆时才发现绿色的漆不是我想要的墨绿,倒是有点像军绿色。原来的后视镜在某次玩车时撞掉了,下落不明。我看到现在的新款好像还有雨刮?好吧,我的CC装车时根本没留意到这个东东。
    今年,终于下定决心要把CC翻新一下,这次翻新顺便把我最看不惯CC01帕杰罗的地方改掉:转向灯、大灯、射灯。结果一检查,悲剧鸟~~。遥控还可以用,原装电调失效,原来的4条避震弹簧早没有弹性了,轮子直接压到轮框上(没有车架)。车身、轮毂上的电镀层全部掉色,露出塑胶底。车身上的塑胶件时间太长老化严重,后轴的塑料拉杆软得像面条一样。2块电池早夭折了N年了。其他身上翻车、碰撞的痕迹就不说了。
    按照省钱的原则,列出清单、对比价格、开始买材料。原来的白皮猪没问题不变(猪坚强啊!),电调改320A不带拖杀版,电池4000Mha,避震、后桥改OP件,喷漆材料,其他一些DIY材料。楼主灰常天真的以为,这样下来估计1500以内就可以搞定鸟。结果还是那句话说的对啊:“愿望是美好滴,现实是......”。
    新电调、电池、避震、后桥和OP件装好,试车居然老是开机找不到遥控信号,电调灯狂闪不停。问了卖电调的商家,怀疑是遥控的问题。然后买了富斯GT3C的枪控解决问题。好吧,下地跑跑看吧,结果CC它老人家把这10几年的委屈都发泄出来了:开始是转向杆断掉,然后前轴C座断裂、转向杯螺丝位裂开、后桥壳断裂、SANWA的老舵机无力、全车很多螺丝位有裂痕,某些已经上不紧......看着采购单越来越长、看着价格高昂的OP件,我欲哭无泪啊!
    前言太多了,不废话,开始改灯吧。打算把原来的灯位挖空,装上LED灯组,接联动控制。大灯和射灯改用3W的LED灯头,样子尽量和原来一样。
    【转向灯组】
    开孔时打算做独立的灯,再凸出壳外,工艺复杂,后来改为整个为一组。请大家无视原来的颜色。

    转向灯的外壳采用2mm的黑色ABS板制作,灯罩采用彩色透明的有机玻璃。刚好公司有很多彩色有机玻璃的样板可以用。手头上没有2mm的ABS板,图片上的是用1mm的板2层黏在一起做的。彩色外壳弯曲时用热风枪吹,温度调到150~200度。

    做好的灯组,外壳还没有粘上,后面开3mm的孔放LED灯珠。

    灯组内部贴上反光锡纸,锡纸就用了烟盒内的锡纸来做,容易找。用剪刀剪好,贴到灯组内的4边上即可。

    现在可以把灯组的外壳黏上了,还没有最后仔细打磨。

    (待续......)

楼主:
(续2)
    【大灯和射灯】
    大灯和射灯的制作首先考虑的事情有几点:
    1、大小和位置:大灯的大小、位置和原来的要一样,能装回原位。本来打算是用回原来的灯片,结果粘接时,原灯片被田宫的绿盖胶水搞得痕迹斑斑,无奈~~。只好再购买18mm的灯片替换上。射灯的大小和样式尽量接近原款式,安装时不能被防撞杆挡住。
    2、散热问题:考虑到3W的LED灯长时间工作产生的热量,必须有大片的散热片或散热风扇才能保障灯芯的使用寿命。所以必须设计散热片帮助大灯和射灯散热。
    这里,我采用了市面上比较常用的3WLED芯片,带铝基板,外部电路接小手电的恒流驱动电路。

    大灯的灯杯采用防水一体化的塑料成品透镜,直径20mm,比原来的18mm灯头稍大一点点,稍微把孔扩大一点就可以用。试过光面、磨砂面、条纹面等等,最后决定采用条纹面的,因为出来的光斑是平衡的条状,比较适合做大灯,上下方不会浪费太多光。其他的灯杯面出来都是圆形的光斑。因为这款灯杯只有透明的,所以后期还要自己用热缩带封一下,以免漏光。灯杯如下图。

    图上的灯头上用1mm的钻头钻了2个小洞,用来安装18mm的灯片。
    射灯采用cree芯片的一体化透镜,因为它的样子最接近原来的射灯样子。但是LED芯片的位置比3W的LED小一点,需要自己扩大一点。这款透镜的直径18mm,和原射灯很匹配。我把原来的射灯前面部分切下来,加上黄色的18mm灯片,装在透镜前面。这样就成了3W的新射灯!

    右边的是原样子,左边的已经动刀修平了边条。不过还不够,贴好前段的部分后还要修平。

    贴上大灯片,装上原灯壳的样子是这样的。

    射灯粘好、打磨后的样子。

    大家看到这图是第一次装好的图,后来才发现装错了。条纹透镜的条纹应该垂直于地面,出来的光斑才是横向条状,我搞成横向来装......杯具啊!已经上了热缩膜和AB胶,最后一点一点慢慢拆,再重做!

    (待续......貌似模友看的多,没有几个回帖?新人发帖大家支持一下啊,多多交流~~)

网友:
这手工了得,好贴要顶起

网友:
搞的很不错!!静态高手!!

网友A:
我的帕杰罗车灯改好有3年多了那,,,大灯没改,,就是用原来的,,转向什么的小灯和你改的差不多,也是把车壳都切了,,不过我身边可没有LZ的彩色有机玻璃板,,我是用摩托车的转向灯和尾灯改的,,没办法,,身边找不到材料。。装上灯控,,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帕杰罗车灯改好有3年多了那,,,大灯没改,,就是用原来的,,转向什么的小灯和你改的差不多,也是把车 ...

同好啊~~,握个爪!
玩模型、搞仿真就是折腾。

楼主:
(续3)
    【大灯、射灯散热片及固定座】
    原来的3W灯头是在某宝上买的,已经把LED的铝基板安装到光面的简易透镜上,并在铝基板后贴好一个很小的散热片,驱动电路也焊好接线,插上电池即可用。电池我采用了一个1S 3.7v 3300Mha的锂电,供4个3W灯头估计能用2小时以上。

    到货后,上电试灯。5分钟时间左右,灯头后的小散热片已经不能用手摸着了,温度很高啊。看来DIY散热片是必须的!不过,我看这款灯头如果用在8x8军卡的驾驶室顶/大脚、幽灵的前保险杠上做射灯倒是不用改什么,车动起来后有风帮助散热。
    CC01的大灯要装在车壳内部,而且这个整体灯头太大太长,无法安装固定到原位。果断全拆~~只留下铝基板和LED头。
    散热片全部采用2mm的铝板来DIY,无机床,开料、打磨、钻孔搞死我了......

    这是大灯的散热片,两头直接装LED的铝基板,

    中间4X4cm的位置准备安装散热片及风扇用,开在散热片中下方的孔是上螺丝固定到车壳用的(车壳对应位置用AB胶贴上一条ABS的方棒)。大灯散热片中部两边留有弯头,准备连接前射灯的散热片。加上2个温度控制开关就构成整个大灯、射灯的散热系统。所有部件安装时涂上704硅胶,LED铝基板对应螺丝位在散热片上钻孔并攻丝,再上螺丝固定。
    射灯分成2部分,前部用来固定射灯头,后部安装LED,并连接到车壳内部的大灯散热风扇旁。

    前部的固定铝片。中间的螺丝孔是按照原车壳上的螺丝位开的,铝片套入射灯灯头的部分是一个1mm左右很薄的圆圈(用什锦锉一点点加工出来的),开口比射灯的尾部稍大一点,套入灯头后需要在尾部加个塑料垫圈,不然不好固定也不好看。找了半天,居然发现新购的避震器附带的塑料圈简直是量身定做的一样,太匹配了!而且开口部分用来出线刚好。就这样吧!用AB胶粘死,打磨,最后在灯头套上热缩膜防漏光(光线太强,接缝处漏光严重)。

    射灯的后部也是铝片加工而成,横杆和前部一样,开孔一样。两头用704硅胶贴上LED铝基板,因为仿真的关系,需要尽量减少后部的尺寸。所以把铝基板尽可能的磨掉无用的边,剩下中央的LED芯片及焊接脚。最后尺寸基本和射灯后部一样大。连接杆走车壳散热栏最下一条缝进入到车壳内,再上螺丝固定到散热风扇旁。

    迫不及待的,装到车上试试效果。

    待车壳重新喷漆后,再进行总装。顺便DIY一块底兜护板,1对后视镜,还有大灯电池架。
    (待续......)

网友B:
顶一个先.
能摇控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一个先.
能摇控不?

当然可以遥控啦~~

网友:
不错的改装,为我的cc01累积资料

楼主:
(续4)
【车壳翻新喷漆,小部件制作】
    前段时间已经把原车壳打磨,并喷上了田宫水补土,现在正式喷色漆。
    分了3次进行遮罩,第一次喷下部的银色,用了田宫的TS-83电镀银。顺便把掉色严重的前后防撞杆、4个塑胶轮毂一起喷了。第二次遮罩了银色后喷田宫的TS-2墨绿色,第三次最麻烦,全车遮罩,喷窗框、后牌照位、前脸的黑色部分。
    每次喷漆后等一天,待漆膜全面干透。喷黑色漆时,顺便把大灯、射灯的DIY散热件全部喷成黑色。
    喷涂色漆完成后,开始贴纸(买了一张原厂贴纸)。贴好后,把前后转向灯组装上车壳,用AB胶固定好,再一起喷光油。
    下图为刚喷完光油,待干的时候拍的。

    下图为自己DIY的底兜护板,这个东东貌似在某宝上卖130大元哦。刚喷完黑色漆,待干。后视镜是用5mm的ABS板做的,用电磨、什锦锉、砂纸慢慢修成型,也是喷了黑漆待干中。放置大灯电池的铝板拍照时忘了拍,等装车时再上图。

    车壳侧边的转向灯是直接在壳上钻了个3mm的孔,到时把led插进去即可。
    喷漆工程完成,下一步将进行电路的布线、总装。
    (待续......)

楼主:
(续5)
    【电路布线及总装】
    转向灯组的LED采用的是3mm的平头散光型高亮灯珠,据说发光角度有120度,比较适合转向灯用。

    侧面的转向灯采用圆头的3mmLED灯头,因为平头的凸出来后不好看,所以用圆头的,再用砂纸把头磨沙处理。

    转向灯组用联动控制器控制,大灯组的连接不用,刹车灯原来只有一组,通过设置把第八插座也作为刹车灯用,共两组刹车灯。

    遥控开机后,前行车灯、后2组刹车灯低亮;车辆前进时,行车灯高亮;刹车时,后2组刹车灯高亮;转向时,前/侧/后3个转向灯闪亮;倒车时,倒车灯高亮。

    3W大灯和3W射灯采用两路遥控控制大电流开关,散热风扇接到大灯的第一路上,第二路单独为射灯。

    遥控开关的控制线插到GT3C的第三通道,按一下开启第一路,再连按两次开启第二路(一&二同时亮),再按一次全部关闭,以此循环。

    为调整、扩充用电设备的方便,我在每一路各采用了一个连接盒,这样就方便随时更改,不用每次改焊线(例如:把射灯改到第一路上,第二路加个警灯、行李架射灯之类)。

    设备的安装要求:
    1、联动控制器、大灯电路、散热系统全部安装到车壳内。
    2、防漏光处理:大灯和射灯后部用704硅胶封闭、转向灯组的LED后用黑色热熔胶封闭。
    3、连接线不能余留太长,最少化和车身的连接线。
    4、不装车壳时不影响裸奔。
    联动控制器用热熔胶安装到车壳内部的顶上,LED安装到位后,再按照需要的线路长度裁线并焊接。遥控开关就装在联动控制器旁。

    联动控制器的爆闪灯开关装在左侧后轮眉内部,用手指伸进去很容易按到的。

    射灯安装到车壳后,再焊接恒流驱动的电路板,否则进不去。恒流驱动电路用热缩膜包下,用热熔胶固定在车壳引擎盖下面的右侧(避开转向摇臂)。

    大灯的散热片装好,连接好射灯的散热片、散热风扇。在大灯旁的位置用704胶各贴上一个温度感应开关。我选的这款是常闭型,温度达到50度时开启,40~45度时关闭。两边的灯头随便一个达到温度都会启动散热风扇。

    接线盒用热熔胶贴在右侧车门的内部(避开舵机及电源开关位置)。

    连接到车身的线共4条:转向通道信号线、电调信号线、第三通道开关信号线、大灯/射灯电源线。车身上也是对应的4条线,第一二通道是用Y线分出来的,第三通道的线是普通延长线。

    DIY的后视镜安装到位,窗框部分是1mm的黑色ABS板做的,镜面已贴镜面纸。

    底兜、电池安装架。电池用库存的线路束带扎住即可。

    因为装了大灯及散热片的原因,车身前轮的部分需要切掉一些,否则会顶住大灯或散热片。

    车身总开关的位置老挡住舵机的金属臂,把开关往后挪一点。

    布线及总装完成图。

    外部图,注意侧向转向灯。

    (待续......)

楼主:
(续6)
    装上车壳。晚上在LED台灯下拍的图,颜色偏白。实际车身的颜色深很多(见续4的图)。

      亮灯效果图片。
    远景图。

    后刹车灯低亮状态。

    转向灯亮。

    全部后灯高亮状态。

    行车灯低亮状态。

    行车灯高亮状态。

    大灯亮。

    大灯和射灯亮。

    未开灯前。

    大灯射灯全开

      光线太强,镜头的光晕较严重。有空上个视频。
    经验总结:不要用白色的704硅胶,应该用黑色的。同时硅胶不能沾到车壳上,否则喷漆后轻轻一抹,白色硅胶就华丽丽滴出现了。

    【OP件的改造】
    What?OP件还要改造?是的,您看得没错!
    前面说过因为塑胶老化的问题,需要更换较多的部件,所以把前轴的转向、上下摇臂、C座、转向杯、CVD全部用了GPM的OP件。
    贵就一个字!如果要两个字形容:坑爹!!
    首先是转向套件,装上去后该有虚位的继续有,老实说,其实虚位也不是单独转向件造成的,还有舵机座、舵机齿轮虚位、上转向拉杆、转向杯拉杆、C座和转向杯的虚位、CVD和轴承的虚位等等一起造成的。但是,这款转向套件设计实在是极不合理。

    问题出在连杆上下的连接头处,这种设计根本不能受力。未用时装上去已经有很大的虚位,如果车轮卡住或转向摇臂被车身挡住的时候,这个连接头肯定打滑。大家看下图,我拆下来的连杆上已经磨损了,现在起码有20度角的虚位。现在大家用的转向舵机通常都有10几公斤的扭力,要搞滑这个连接头太easy了。不知道设计的人脑袋是不是被转向舵机夹过?

    决定放弃这个连杆不要,用一支3mm内径 x 6mm外径 x 45mm长的拉杆换上,把上下方的摇臂扩孔到6mm。原来上下都有的金属轴承内径太小,我没有装。自己做了2个比原轴承稍大一点的塑胶垫圈替换上去。最后,把拉杆套入到摇臂后,横向钻一个2mm的孔,用螺丝螺母穿过上紧。

    现在转向杆的虚位没有了,而且不怕打滑。我就不信能把拉杆、螺丝扭断!
    (楼主...那个...上面摇臂的螺丝为神马是歪的?为神马不钻个90度的孔啊?好吧,是我钻孔打滑,只好钻成歪的啦。楼主...那下面的摇臂为神马还要上一个3mm螺丝在拉杆上?好吧好吧,我承认,是贪快的结果,下面的摇臂扩孔大了一点点。担心不够紧,所以多上个螺丝压住它。这些桑心事就不要再提啦!)

    第二个要吐槽的是这个上摇臂。

    买回来装车只跑了一次就出事了,还好当时速度不高,看到一边的前轮一歪卡住不动,我马上就煞停了车子。一看,摇臂上的球头还在车身上,摇臂却掉出来了。原来这款摇臂的球头是靠一圈金属圈压住的,这个金属圈很容易脱出。没有金属圈的摇臂在重力作用下掉到了CVD上,我怀疑高速时会不会令C座变形或者干脆断掉。立即检查另一边,发现金属圈已经出来了大半,随时会掉杆。

    看上图的摇臂上还有和CVD纠缠后的痕迹。大家可能会说,看图上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啊???是的,因为现在上的图都是我改好后的,原来的球头螺丝位和金属圈在同一侧的,我把球头反着装回去了,金属圈点了502胶粘住。
    这样改好后,即使金属圈再掉出,摇臂也不会完全脱落。因为球头在另一边出不来,会拉住摇臂,最多造成前***幅度摇摆。坏处也有,如果金属圈再掉的话,估计很难捡回来了。

    顺便吐槽第三个:华科尔的2.4GFPV一体化摄像头DV05。当时就是想省钱,这款一体化FPV头大小合适放在车顶行李架上,用手机wifi接收图像即可。标称距离有80米,反正用在车上,有个一半也没问题。
    装车试试,用华科尔的wremote软件连接摄像头,可以连上,单画面上不能取消2个大大的模拟摇杆的圈圈,拜托,搞个选项都不行吗?早上光线非常充足的时候,传回来的图像还算是很勉强,如果光线不好,阴天/晚上什么的,你就等着杯具吧。最多不超过10帧的速度,还经常卡顿,车都掉沟里了手机上还没看到。图像的各种拖尾就不提了。我用富斯的GT3C控,不知道是不是相互干扰,3米!是的,3米外就没法传回图像(wifi仍然连接着)。
    这就是想省钱最后白花钱的例子,买东西还是要买主流的啊!默默地把DV05装回包装盒,打开抽屉找了个最深的位置放好,你安息吧!

    感谢在改装过程中提供帮助的朋友:吸X的猫、10楼照排。谢了~~
    (全文完,谢谢各位的观赏和大力支持!)

网友A:
呵呵,,感觉你换的转向套件有点鸡肋啊,,,其实个人感觉,金属件就是个心情件,,看着舒服,,不一定好用,,呵呵,我的CC没换这个转向套件,,还是用原车的呢,,打算什么时候有闲钱了换套RCC的前后金属桥和悬挂,,http://user.qzone.qq.com/915968845/4这是我的CC有时间看看,,大家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感觉你换的转向套件有点鸡肋啊,,,其实个人感觉,金属件就是个心情件,,看着舒服,,不一定好用 ...

其实这几样GMP的OP件都是鸡肋,换完才知道。现在前轴的虚位那个大啊,要是支起车身,油门上30%以上就开始狂抖,以前用原装件时不会这样的。不过好像看不到RC桥的使用评价,看上去真的很流口水,就是太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这几样GMP的OP件都是鸡肋,换完才知道。现在前轴的虚位那个大啊,要是支起车身,油门上30%以上就开始 ...

RCC的桥和悬挂,,也就那么回事。。性能和原来的差不了多少。。就是金属的。。增加仿真度。。也属于心情件。。。。呵呵  ,个人的见解

楼主:
如果这样就没有换的必要了,真要搞的话,我另可把前桥改成SCX那种。

网友:
晃瞎狗眼 已瞎

网友C:
我勒个去 要不要这么吊阿  亲  LZ 广东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勒个去 要不要这么吊阿  亲  LZ 广东人吧

是的,LZ广州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LZ广州的。

看吧  果然是同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吧  果然是同乡

呵呵~~,有时间一起玩!

网友:
老大帮我改下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有时间一起玩!

我在成都哦  很少回去哦

楼主:
按模友的提醒,花了2个晚上加上了牌照灯。原射灯的3W国产黄光芯片亮度太低,改为cree xpr芯片,现在目测亮度和大灯差不多了。

网友:
好手艺,好车

网友:
楼主真用心,学习了。。

网友(2014-01-24):
LZ报价1w  楼下快秒

网友(2014-05-26):
大神啊 膜拜

网友:
的确是精品,学习了

网友:
又偷学了几招

网友(2014-08-26):
技术贴必须顶起

网友(2014-10-10):
引用 楼主:
(续2)
    【大灯和射灯】
    大灯和射灯的制作首先考虑的事情有几点:

楼主 请问灯的外壳哪里搞到的?

网友:
有个问题,车的枪控最大4通,怎么控制那么多灯呢?

网友:
手工帝啊!厉害

网友D(2015-09-04):
好,受教了

网友E:
我94年入的这款车,这贴是改装的很好借鉴。

网友F:
强人手工佩服!

网友G(2015-12-29):
请问联动控制器,是不是就是根据车辆的行驶状态来相应控制灯光的,在哪买的?给过连接好吗。

网友H(2016-02-17):
我的也是 威力小子 DF01 CC01 港湾之星 永远在家里闲置 再也不想摸遥控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