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fx-61 为朋友测试图传天线。。。(新增把切糕433飞没信号了。。)

楼主(2013-12-14):
这次组装61 为了帮朋友测试图传天线 所以加大了电池容量 以保证续航里程
配置: 海泰克9克舵机
         朗宇2814 kv1000
         45A电调
        10*7螺旋桨
        4s 10000mah电池
         切糕433
图传栢通1.5w 天线 1.2G 三叶草(叶色雨淇)平板罗美接收(预计测试没达到 天太冷 坚持不了了。。。)
整机重量2150g
组装:
机翼表面纤维胶带

机体包了碳纤布 翼尖刷的玻璃纤维 为了抗折腾点

内部结构

电机座改造

完成效果

飞行记录
首次飞行时间60 分钟飞行公里 50km 平飞速度 50km
飞行天气情况 零下18度,3-4级风 在这里感谢网友skylock 告诉我电池保温的方法

最远飞行距离:

降落速度:

远距离飞行视频:

把切糕433飞没信号。。。

64分钟超稳定飞行视频: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0610&extra=page%3D2

网友A:
抢个沙发,我也刚装了一台,配置5200电池~ 满油门最大速度120km/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抢个沙发,我也刚装了一台,配置5200电池~ 满油门最大速度120km/h

我们携手 。。。哈哈

楼主:
我们携手 。。。哈哈  下次用你的433 冲击 30km

网友B:
我也有一台,不过用2216,3s,动力不足。想把这电机换到小胖子上,换个2814这里用。2814,3s,5200,也是a控。今天有个事,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回家模式,回到了以前飞的地方盘旋到没电坠落,吓死了,还好碰碰运气回去找了

网友C:
什么天线 什么图传?
顺带问一下a控上边是0sd 下边是电池的电吧?

网友:
这天线下面的圆盘是什么做的?起什么作用?什么材料做的?尺寸?

网友D:
搜了下淘宝 俺吓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台,不过用2216,3s,动力不足。想把这电机换到小胖子上,换个2814这里用。2814,3s,5200,也是a控 ...

2814 3s的电 效率很低吧 是不是很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天线 什么图传?
顺带问一下a控上边是0sd 下边是电池的电吧?

发射 用的 1.2G三叶草   叶色雨淇 的  可以在淘宝上搜
下面的是电池消耗的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搜了下淘宝 俺吓尿了

是不便宜。。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台,不过用2216,3s,动力不足。想把这电机换到小胖子上,换个2814这里用。2814,3s,5200,也是a控 ...

这样定位习惯 是H飞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2814 3s的电 效率很低吧 是不是很费电

嗯,2216,1250电机,2600,3s满油门才10分钟,换个动力,加多点电池的好,这个电机小胖刚好用上,哈哈

网友F:
这种机型大家是怎么起飞的,用手抛、弹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机型大家是怎么起飞的,用手抛、弹射?

手抛 十分轻松 升力很大  弹射 有点画蛇添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定位习惯 是H飞控吧

我的是a控,已经最新版本,会不会是这个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抛 十分轻松 升力很大  弹射 有点画蛇添足了

有没有试过小胖?我还是挺喜欢这个大飞翼的,姿态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试过小胖?我还是挺喜欢这个大飞翼的,姿态很漂亮

大胖子有 要组装麻烦,原来的suv换成了轿车,携带不方便 不愿意飞  在接灰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胖子有 要组装麻烦,原来的suv换成了轿车,携带不方便 不愿意飞  在接灰呢

轿车的尾箱大的话很好放。我的小胖还没装,不过很期待。飞翼看到你的配置,想再改一改动力,更持久和有动力。3s装5000有点吃力,学你的,换4s2814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轿车的尾箱大的话很好放。我的小胖还没装,不过很期待。飞翼看到你的配置,想再改一改动力,更持久和有动 ...

嗯 上4s 吧 不过我这个飞机效率也不算高  最好的配置 是 2814 kv1100 加10寸桨 还有电机座一定要改的 不然震动太大 飞控受不了 装狗 肯定果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