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自动调参前 调参后 视频 是不是因为我在建筑物周围 定点有点飘

楼主(2013-12-14):
未调参前 自动调参后

楼主:
第一个视频是未自动调参的时候拍的   飞机会自动上下    第二个视频是加了海绵 自动调参后的视频   可能是建筑物比较多  有点飘移    第三个是偷懒已经切RTL模式时 拍的

楼主:
第一个视频是未自动调参的时候拍的   飞机会自动上下
第二个视频是偷懒已经切RTL模式时 拍的
第三个是加了海绵 自动调参后的视频   可能是建筑物比较多  有点飘移偷懒已经切RTL模式时 拍的

网友A:
自动调参前后,PID数据有变化吗?
你是如何操作,才能正保存数据呀???
昨天飞了6架次自动,跳舞的动作是有的,下来之后,PID数据没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调参前后,PID数据有变化吗?
你是如何操作,才能正保存数据呀???
昨天飞了6架次自动,跳舞的 ...

降落前 保持高PWM输入    手动上锁 就是保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降落前 保持高PWM输入    手动上锁 就是保存了

自稳起飞--切定高--切自动校准松手--JJ左右跳舞--JJ前后跳舞--JJ不跳舞--自动校准开关不动--收油落地--JJ自动上锁--没断电用的是数传--检查电脑PID数据一个也没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稳起飞--切定高--切自动校准松手--JJ左右跳舞--JJ前后跳舞--JJ不跳舞--自动校准开关不动--收油落地--JJ ...

自稳起飞--切定高--切自动校准松手--JJ左右跳舞--JJ前后跳舞--JJ不跳舞--切换到之前PID对比 那个更稳(低PWM)——满意自动调参的(切回高PID)降落——手动上锁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稳起飞--切定高--切自动校准松手--JJ左右跳舞--JJ前后跳舞--JJ不跳舞--切换到之前PID对比 那个更稳(低 ...

谢谢,我再试试

网友:
泡泡老师准备上教学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