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锋不好做啊!今天刚模型店提货,,,,三只MN550,好冷啊,今天深夜装船开装船。

楼主(2013-12-14):
雷锋不好做啊!今天刚模型店提货,,,,三只MN550,好冷啊,今天深夜装船开装船。

昨晚冷啊 只装了一只

网友A:
恭喜楼主3条山寨入手。

网友:
低碳环保的模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3条山寨入手。

国家认可的比赛船模为550级,各地开展的也是550级比赛,没有听说小船还有其他级别的比赛,不知山寨一说从何而来?

网友A(2014-01-14):
引用 网友B:
国家认可的比赛船模为550级,各地开展的也是550级比赛,没有听说小船还有其他级别的比赛,不知山寨一说从 ...

看来 坐井观天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 坐井观天呢

现在我们能买的到的MM530也是分为前帆微调的3舵机版和改成minis550级别的2舵机版本的。
目的就是为了匹配国内的550级别比赛规则。
据说欧洲MM比赛好像也是强制要修改成2通道帆船参赛。
所以说从这点来看,我觉得应该不存在山寨不山寨的问题。
虽然内心上我是更支持MM530一些,而且3通道应该比2通道好玩些,给自己的操作空间更大。

网友C:
MM是Micro Magic
550是minis550
2个不同的的船,虽然看上去差不多,但是不能放在一个级别比赛,是因为建造规则不同
请教楼主哪来的MM550之说

网友:
得换下帆

网友(2014-11-06):
引用 网友C:
MM是Micro Magic
550是minis550
2个不同的的船,虽然看上去差不多,但是不能放在一个级别比赛,是因为建 ...

人家楼主写的   M  N  5  5  0,不是MM。。。看看仔细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