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20℃过冬改装 - 电池保温\NAZA加温\温度回传

楼主(2013-12-14):
12.22 这一周太折磨了,躺下脑子里就是多轴,没忍住,又跳回来了,入了个免折腾的Phantom2+H3 2D
12.15最新消息,我的F450炸了,不过今天没开加温,哈。迫降到松树上,然后掉地下断了一个机臂。检查了一下,除了机臂断了和脚架挂了,其他没损失。准备拆机出零件...

过年回家准备兑现承诺,拍些雪景和家里的一座大佛。老家过年的时候正好是最冷的时候,白天最高气温估计都不会高过-15℃,看了一下DJI官网Naza v2最低工作温度-10℃,电池就不用说了,估计肯定大打折扣。所以为了稳妥,抽空给我的F450准备抗寒用品。 PS:还未真正经过-20℃测试,敬请期待我分享家里雪景图或炸机心得吧,哈哈~~~

电池保温
电池保温参考论坛里的兄弟,TB了些保温材料,经过简单的剪裁就给电池穿上了抗寒棉服,外面带一层类似铝箔材质,用手试了试,还真是挺保暖,正常买家说充电的时候需要摘下来,刚才试了试,用A6 5A充电电池还是没温度,很少大电流充电,所以干脆用胶带缠紧了。

飞控保温
飞控保温挺头疼,最初也想过用保温材料罩起来,不过估计平时温控就不发热,被动保温这方法估计不靠谱,所以想办法弄了一个恒温的保温方法。

12v发热垫
据说是做发热脚垫和靠垫用的,最高温度50℃,还有温度调节开关。测试了一下电流,最大1A,而且发热挺快,最主要是可以剪裁,但是只能剪裁调整长度,宽度是不能剪裁的。
毕竟发热垫最高50℃,为了飞控的安全,例如14SG的回传功能,将温度传感器的探头先放在Naza身上,随时能检测它的体温,省得它中暑了。。。然后覆盖一层3M双面胶,就算剪裁到最小,对于Naza来说这个外套还是大了好几号-_-#。没办法,叠一下盖双层,为了保温效果更好,又加了一层海绵,既保温,又放置3M胶万一太冷导致发热垫脱落的问题。

12V供电
发热垫安装好了,接下来取电和安装温度调整旋钮,F450肚子下我之前安装了一个降压电路,现在是4S电池,通过它本来是给图传提供稳定的12v,3A规格,预测了一下应该够同时给图传和发热垫同时供电了。焊的太难看了,手艺太次,勿笑…

温控开关
温度调整旋钮用3M胶和扎带绑在了起落架之间,试了一下,手感不错….

温度回传
上电测试,加热正常,14SG回显正常…

PS:它的保温问题解决了,我也该淘我自己的保温装备去了…敬请期待我分享家里雪景图或炸机心得吧,哈哈~~~

网友:
高!实在是高啊!还有这种发热包装纸卖,不错!

网友:
学习了 冬天不怕了

网友:
确实是高

网友:
发热包装,不错不错

网友:
还是不要掉以轻心,电池也许有点保温效果

网友:
测试一下有干扰吗?

网友:
实在是高手。不过你那可以回传温度的遥控还不错

网友:
不錯有創意!還我我住的地方溫度最低也不過是8~10度

网友A:
炸爽了记得发帖啊,哈哈

网友B:
LZ够有創意的,GPS保温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够有創意的,GPS保温了吗

嘿嘿,GPS没保温,怕干扰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真是高

网友:
初步判断 楼主以后会被磁罗盘干扰的问题 困扰

网友:
好想法呦,天气冷的地方应该很实用,鼠标暖手垫里那个应该也能凑活用,不知这样加热有没副作用

网友:

内容lz是在哪里,也这么冷

网友C:
兄弟原来你昨晚是干这个呢,可惜今天首飞实验就炸了。我估计是你的主动加热装置干扰了飞控。帮你放两张图吧。
起飞前

炸鸡后

网友D: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很羡慕你的想法,你是看说明书说到的冬天-10度不能飞吗?但他们没有说为什么不能飞。所以你是怎么知道他们需要保温呢?如果不保呢?会出现什么问题?请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爽了记得发帖啊,哈哈

被你言中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很羡慕你的想法,你是看说明书说到的冬天-10度不能飞吗?但他们没有说为什么不能飞。 ...

手机厂商的市场工作。你不问我还真没想过,就是想既然工作温度不能低于-10℃,那就给它创造个舒适的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原来你昨晚是干这个呢,可惜今天首飞实验就炸了。我估计是你的主动加热装置干扰了飞控。帮你放两张图吧 ...

我正发愁没图呢,你就补上了,太感谢啦,幸亏松树做缓冲,不然估计损失更多,云台还挂树上了,不然估计和狗3一起阵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被你言中了,哈哈

啊???神马情况?

网友:
电池保温就可以了

网友E:
我这里-17度,V2和电池,啥保温也没作,也飞了啊,好像还可以工作,不过就飞了2,3分钟,是太冷了,手受不了就收了。。你炸机是不是因为给V2加温的原因。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神马情况?

估计是场地有干扰,之前没改装,也原地翻过来过一次,iOSD在原地没起飞的时候姿态线乱飘,不过又入了DJI的Phantom 2,不瞎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这里-17度,V2和电池,啥保温也没作,也飞了啊,好像还可以工作,不过就飞了2,3分钟,是太冷了,手受不了 ...

之前这个场地没有改装的时候也小炸了一次,估计有干扰,换个场地,不过换成了Phantom 2,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这里-17度,V2和电池,啥保温也没作,也飞了啊,好像还可以工作,不过就飞了2,3分钟,是太冷了,手受不了 ...

太有意义的参考了,这次不折腾了,哈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太有意义的参考了,这次不折腾了,哈哈

昨天飞100米高一切到失控返航就直接掉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昨天飞100米高一切到失控返航就直接掉下来了。。

。。。损失大么,原因找到了么

网友:
有点惨啊!白鼠

网友:
楼主很有想法,尤其是主动式保暖,哈哈绝对经典,期待测试后效果,等待发帖。

网友:
加热完后应该拔掉加热包电源再起飞。以免干扰啊。

网友:
这是典型的不作死就不会死
电池别冻实心往飞机上装,即使包起来,也得保证装到飞机上时,电池温度是15度以上。
NAZA比WKM抗冻,从我的经验,GPS比飞控更怕冻,如果不放心,只需要找一些棉布或是绒布包裹严实即可,零下20度,没有太大压力。当然,飞机一样不能在外面冻实心。
其实零下20度,最重要的是对手和人进行保温,不戴手套的话,2分钟手就木了。
祝楼主飞机早日复活,天天爽飞

网友E:
引用 楼主:
。。。损失大么,原因找到了么

狗三,云台,GPS挂了,脚架和桨当然是必挂,其他完好,听别人说是电机问题,,因为好多炸机的都是恒力电机,下面通电再检查电机工作都正常,也不知道是不是电机问题,也有说电池问题,但觉得电池问题可能性不大,谁知道是什么原因,,也许是温度低引响飞控也说不好,

网友:
大d10也有双向传输 哈哈 广东 不保温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狗三,云台,GPS挂了,脚架和桨当然是必挂,其他完好,听别人说是电机问题,,因为好多炸机的都是恒力电机 ...

损失惨重,不过每次炸机我都想,幸运,没炸到其他的,呵呵

网友:
正想一路滑下来发帖呢...被18楼给怔住了。我还正纳闷儿这么精彩的技术贴怎么没给加精呢

网友:
那是什么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