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试飞自旋了(12月17日更新:问题解决了)

楼主(2013-12-14):
下午发的帖子怎么就没了呢?
再重新发帖!
刚装好的NAZA V2今天试飞,起飞挺稳的,但是起飞后开始向左自旋,也不好控制,感度参数都是默认的没有修改,狗3视频电不足就录下一点点。求“治病”良方?先谢谢老师们!

按照14楼介绍的方法,给固件重新“升级”(刷一遍),恢复出厂设置,IMU基础和高级都校准一遍,上电后GPS也校准一遍。升空立马OK!吻的一塌糊涂,小钉子姥姥叮嘱了。再次谢谢大家帮助!尤其14楼兄弟!

网友:
我的v1出现过这种问题,原因是指南针磁化了,用磁铁绕两圈好了。
你的不一定是这个问题,但是可以试试校准指南针,检查下遥控器,而且到了新地方最好做一下指南针校准再起飞。

网友:
我的F550首飞也是这个问题,一开始以为指南针校准不对,首飞四个起落时好时坏,后来发现有个电机间歇性堵转...换电机后再也没出现过这种问题.

网友:
所有校正都做了吗?

网友A:
機架、配置、照片、最少也要告知一下吧!不然很難判定那裡有問題?
27秒視頻!看不出來
重新高級校準、指南針校準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機架、配置、照片、最少也要告知一下吧!不然很難判定那裡有問題?
27秒視頻!看不出來
重新高級校準 ...

XA650机架、FY1147碳桨、AKE950电机、AKE20A电调、NAZA V2、14SG控7008接收机。昨天2个起落,次次起飞前做指南针校准。今天又做了高级校准,所有感度调到130,起飞前照例校准GPS,还是向左自旋,感觉自旋比昨天稍微慢点了。新发现一打方向就上升?郁闷了。这套机架、电机电调以前装过NAZA M、WKM都用过的,那时飞的很好,没这么多事。V2真不好伺候。

网友B:
恩,高级校准和指南针校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高级校准和指南针校准试试

是的,这两项已经做过了,而且指示灯正常,OSD显示10颗星。如下图:

网友:
帮顶,没出现过,留个标记等看看技术的分析

网友:
遥控微调一下试试

网友:
电机运行方向错误也会导致此类问题发生,建议按照电脑上的调参软件来调整

网友:
打航向角就升高!試著把垂直感度降低再試試看

网友:
前两天好像有个贴子跟你这问题差不多,后来说是摇控没效好,楼主试一试

网友C:
遇到过  最后刷下固件 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  最后刷下固件 搞定

遇到过?那你的“药方”很靠谱,晚上试试。

网友C:
就前几天的事情 V2  安装到飞机上 自旋  转向困难  怎么调整感度没用  最后刷了固件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前几天的事情 V2  安装到飞机上 自旋  转向困难  怎么调整感度没用  最后刷了固件搞定

谢谢你帮助!我试一下你的方法。另:刷固件就是在升级页面重新升级原版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升级方法请看泡泡的NAZA-V2教学帖,第二课,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谢谢泡泡老师

楼主:
再次感谢14楼兄弟,真神医妙药满灵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刷固件

确实是刷固件解决的

网友D:
RE: 尤其14楼兄弟!

我是来邀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来邀功的

哈哈!还有泡泡老师功不可没

网友:
呵呵  客气了   问题搞定就Ok

网友:
问题圆满解决的,但原因找不到,所以还是只能归结为固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