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制作电火花打孔机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3-12-14):
无极电容450v 20uf 电阻40瓦灯泡串联一个5欧电阻 电源 48v
充电器
光驱滑台手动控制移动 电极普通铜电线 。当电极遇到水时冒泡泡,也有黑色的东西出现,但无火花出现,不能打孔。电路来自论坛。请教各位高人,指点问题出在何处?谢谢。

网友A:
据说要紫铜。、黄铜要炸开,

网友B:
水有问题,买几瓶纯净水吧

网友C:
电阻用电炉丝,电极用黄铜。

网友D:
40瓦灯泡冷态电阻值大约100欧左右,可用两到四只40瓦灯泡并联试试,水尽可能用蒸馏水或是变压器油,以提高液体媒介的绝缘性。

网友E:
上图让俺学学

网友F(2014-02-19):
用100瓦的灯泡,冷态电阻在36.5欧姆左右

网友G(2019-02-28):
电极用黄铜用蒸馏水

网友H(2019-07-23):
引用 网友G:
电极用黄铜用蒸馏水
不用蒸馏水是不是就不行啊?提高电压可以解决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