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5D云台首测视频问题报告,发现有磕头现象。。云台通电或复位不向前,请大疆技术指

楼主(2013-12-14):
今天天气虽然阴沉,灰霾,雾比较大,但是没下雨,所以直接去试云台去了。。。

经过今天测试,发现5D云台在速度稍快的时候,有磕头现象,另外云台通电后,云台不正对前方,不与飞机同向,往左歪大概10多度,需要摇杆调正。。。而且空中飞的时候,切换到FPV(复位模式)也是一样向左歪10多度,不与飞机方向保持正前方向。

买了5D云台的赶紧测试测试吧。。。别放在箱子里拉

请大疆技术解答下原因。。。。

另外发现5D2相机,在调整好无限远手动对焦后,拍视频清晰,但是拍照下来就有一点点糊,也请高手指教这个该如何操作。。。

我是用T档,快门1/100,光圈 ISO都是自动。

有高手说土豆的视频效果好,本次视频同时传送到优酷和土豆,希望大家对比对比。。。。请使用超清模式看哦。

土豆视频
http://www.tudou.com/v/IyX0IvIRvo8/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优酷视频

手持设备地址: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jQ4MTgwNzEy/v.swf

网友:
土豆优酷效果差不多,土豆似乎进行了锐化处理。11点半看,两边都加了30秒广告,万恶的资本家

网友A:
关注,强烈关注,我还没有进行云台通电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注,强烈关注,我还没有进行云台通电测试。

我也是第一次白天测试

网友B:
我是新手,5D云台没见过,不清楚。
相机设定为什么要用T档呢?快门优先一般是用于拍摄运动物体的,目的是通过快门控制把运动中的背景拉虚而产生动感效果。航拍尽量用M档,感觉控制不了可以试试光圈优先,设到f11以上景深就差不多了,光线充足用f16。把曝光补偿减1/3或者2/3,可能质感会好些。
航拍往往都是大景,可以试试“阳光16法则”:上午或下午顺光拍摄时,光圈f16,快门速度用感光度的倒数,如果iso100,快门就是1/125秒,如果iso200,快门就是1/250,以此类推。
感光度白天一般设到200,保险一点设到400,拍夜景可以往1600设,但是可能得打开降噪,感光度最好别用自动。
有些镜头手动对焦无穷远是不能拧到头的,你可以试试自动对焦对准远方的目标,半按快门后再打到手动。
新手发言,说的不对请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新手,5D云台没见过,不清楚。
相机设定为什么要用T档呢?快门优先一般是用于拍摄运动物体的,目的是通 ...

大疆5D说明书推荐用T或者M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疆5D说明书推荐用T或者M档的

这就不清楚了,可能是防止快门速度过低影响拍摄效果吧

网友C:
CMOS 赶紧清理一下吧。太业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CMOS 赶紧清理一下吧。太业余了。

大哥,新的5D2和5D3不敢挂啊,弄个旧的。。。CMOS确实很多灰尘了。。。得清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新的5D2和5D3不敢挂啊,弄个旧的。。。CMOS确实很多灰尘了。。。得清理了
哦。挂了个老机器设备

楼主:
对啊,呵呵。。清理下CMOS就行,,。明天就处理

网友D:
我的是向右歪10度样子,另外pan轴一动,就会点一下头,有点郁闷,不知道能不能更新固件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向右歪10度样子,另外pan轴一动,就会点一下头,有点郁闷,不知道能不能更新固件解决的

是的,问题比较多。我也是不正,看视频才知道有点头行为

楼主:
似乎收到5D的,还没有多少人使用

网友E:
楼主您好,指南针是否校准, 云台安装方向是否跟GPS方向完全平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您好,指南针是否校准, 云台安装方向是否跟GPS方向完全平行?

你说的是飞机的GPS指南针吗??
这个校正过的,飞机一直都飞。。。。

安装方向与飞机是同向的。

网友:
不会是平衡的问题吧

网友F:
飞控的IMU的水平直接关系到云台的水平。最好上工具测量。气泡水平仪或者电子水平仪都行。

网友G:
重心仔细调整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向右歪10度样子,另外pan轴一动,就会点一下头,有点郁闷,不知道能不能更新固件解决的

对,第三轴旋转的时候,俯仰会低下去,停止旋转又慢慢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控的IMU的水平直接关系到云台的水平。最好上工具测量。气泡水平仪或者电子水平仪都行。

IMU因为脚架问题,谁也不可能保证此次做到100%水平好不?你做给我看。。

飞的时候也有可能地面不平,谁能保证此次机架都水平?????

人家大疆技术说的是云台安装方向是否与IMU水平同方向。。。

即是说第三轴,也就是旋转轴,没有插头的那一面是向前的,与IMU的箭头也是向前的。。同一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G:
重心仔细调整一下试试。

似乎这个云台没什么可调整的,。。只是按说明要求安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