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我的naza只会三红两绿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请教问题,我的naza只会三红两绿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楼主(2013-12-14):
调成GPS模式,绿灯亮慢亮四下,然后过一会就是红灯亮三下,绿灯亮两下,从买了就是这样,今天看别别人的居然是全绿灯亮,很是不解,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在这里先给回答问题和准备回答问题的人请安
对了无风的时候定点听好,有风的时候就跟着风走,我用的是天7 三段开关是假的 只能调GPS和姿态
因为我一起入门的时候买的是泰世330X-s 用这个入手naza之后就感觉gu334是个渣,没想到还么到最理想的状态
坐等!~~~~

网友A:
没收到星吧。
GPS模式下:
搜到4颗星以下:闪2下绿、闪3下红
搜到5颗星:闪2下绿、闪2下红
搜到6颗星:闪2下绿、闪1下红 10秒后连续闪绿,表示记录返航点成功
搜到6颗星以上:闪2下绿
把油门推到中位的话就闪1下绿

网友A:
首次通电搜星会比较久

网友B:
先检查好各连接线是否可靠。再根据楼上或说明书对照,你就知道LED灯闪的意思了

网友C:
gps沒訊號或接收不良!(換個空曠、干擾少的地方試試)如果還是三紅燈請檢查一下接線吧gps接頭是否有插到底!這樣飛很不安全

网友D:
可能是灯坏了,缺黄色,我碰到过

网友E:
看一下说明和官网,最好自己先研究研究。

网友F:
你的模式开关设成了,{GPS---姿态---失控保护},灯的闪动就是这样的。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