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JI地面站安装问题

楼主(2013-12-14):
连续两天了...地面站软件下载过程中程序无响应...卡死后出现下面的提示框,家里可是用的10M宽带,下载都是1M左右的...怎么个情况...请大神门指教

网友A:
最根本的解决方案:要不换电脑再试试,要不就重装

网友:
地面站没玩转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根本的解决方案:要不换电脑再试试,要不就重装

额...尝试过...笔记本上这个样,换台式机还是这个样...再说以后也不能抱着台式机出去啊,泪奔...

网友B:
.NET 3.5什么的你装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尝试过...笔记本上这个样,换台式机还是这个样...再说以后也不能抱着台式机出去啊,泪奔...

重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NET 3.5什么的你装了么?

装了...按它的程序弄的...今天联系DJI技术,给他说明了情况他也觉得奇怪,说周一上班以后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了...按它的程序弄的...今天联系DJI技术,给他说明了情况他也觉得奇怪,说周一上班以后看看

你把。net framework3.5卸了,在用dji给你的盘再装,你试试,下载中出现未响应完全是系统本身的问题,你清理垃圾,清理痕迹,完了在重启下,或是你下载个win7优化大师,去优化下,在进行安装,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了...按它的程序弄的...今天联系DJI技术,给他说明了情况他也觉得奇怪,说周一上班以后看看

我之前分享过地面站的安装包,你可以搜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装了...按它的程序弄的...今天联系DJI技术,给他说明了情况他也觉得奇怪,说周一上班以后看看

我两套地面站,也是昨天才装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两套地面站,也是昨天才装完

嗯嗯...谢大神...软件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貌似是光盘的问题...用DJI技术员发给我的程序安装就没事...不过是用大 陆IP下的...VPN神马的还没搞到...尝试过某位英雄提供的公共账号,貌似连不上了...先测试一下软件再说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谢大神...软件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貌似是光盘的问题...用DJI技术员发给我的程序安装就没事...不过是 ...

VPN你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