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PM2.5.2飞控 GPS搜不到星怎么办 就是蓝灯一直闪

楼主(2013-12-14):
  我的APM飞控  今年暑假买的  一直用着正常  但是这几天去外场飞  一直搜不到星或者说搜不到足够的星  GPS定点用不了  航线也不能飞  有大神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怎么弄可以搞回来。。。

今天用数传连接飞控显示这个     这是什么意思  是我的GPS坏了吗   泡泡老师。。。@zwdxbb

网友:
GPS、或者连接线有问题,替换下排查问题呗

网友A:
蓝色灯闪那么就是识别到GPS了。LZ试试看GPS直接用USB-TTL连接到u-centre看看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色灯闪那么就是识别到GPS了。LZ试试看GPS直接用USB-TTL连接到u-centre看看什么情况

能麻烦说说具体怎么操作吗。。。

网友:
收不到星也能飞,只是不能用与GPS有关的功能。

网友B:
连上电脑看看是no gps还是no fox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上电脑看看是no gps还是no fox

是  NO FIX   怎么办。。。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  NO FIX   怎么办。。。

用4楼的办法,检查GPS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4楼的办法,检查GPS是否有问题

泡泡大神麻烦看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泡泡大神麻烦看下

肯定是GPS坏了,换一个

网友(2014-04-22):
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