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显的显示精度问题

楼主(2013-12-14):
手上有几个bb叫带电显的,用电能表检测过,电压显示精度一般,差0.02v左右,想买一个液晶显示的,aok有一种是带放电功能的,有5w,50w,150w等,不知道这种准确不?或者谁有好的介绍?

网友A:
感觉没必要,BB响就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没必要,BB响就够用了。

bb响,一节一节的显示,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bb响,一节一节的显示,慢

恩,这个倒是,不是一次显示的,确实麻烦。

网友:
AOK的吧,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