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三拍的视频怎么电脑上看会卡?

楼主(2013-12-14):
今天测试用狗三拍了会儿视频回到家用电脑播放很卡,用的是完美解码播放器。音频和视频不同步声音正常视频会一卡一卡的。还有个问题请教高手,狗三里用什么设置可以尽可能地减小鱼眼效果?

网友:
因为你的电脑配置不行

网友:
换个播放器试试,比如射手,我电脑上也出现过,我电脑可是4核12G内存RAID0。

网友:
1、你电脑配置不行
2、你播放器的***不行

网友:
解+码=器 都打不出来??

网友:
PT 模式下 50T 就会卡 需要转码播放 或者降低播放速度 用QUICKTIME 降到二分之一就不卡了 但是会变慢动作

网友A:
1,电脑不行,
2,视频软件不行,要带有高清加速器的。我用QQ影音,播放GOPRO3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脑不行,
2,视频软件不行,要带有高清加速器的。我用QQ影音,播放GOPRO3很好。

好的谢谢,你有什么好办法尽量在不影响画质的情况下消除鱼眼效果吗?不使用后期软件的情况下。欢迎多交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你有什么好办法尽量在不影响画质的情况下消除鱼眼效果吗?不使用后期软件的情况下。欢迎多交流 ...

这个,还没有研究这么深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没有研究这么深透,,

呵呵,共同学习、共同研究

网友:
显卡太差,或者***不行,再极端点就是硬盘或者卡的读取速度慢

网友:
是你电脑太烂了,狗是无辜的,用回1080p ,30fps拍吧。其次是有鱼眼修正的软件,自己去搜吧,不过那个修正很耗时间

网友:
用4K拍的吗

网友B:
刚好 在其他帖子看过 GO 3 的鱼眼问题,给你 复制一下吧。

看到坛子里有同学为Gopro的鱼眼效果烦恼,不惜拆机换镜头,完全没有这个必要!设置一下拍摄格式就行。(写给不看说明书的同学,看过的请无视!)
开机后按开机键找到扳手,进入2.设置录制格式:

第一项设置分辨率:一般1080

第二项设置帧频:我们国家标准是PAL制,25帧。你也可以设置成50,如果你拍摄***运动物体,1080下可以最高设置到120帧,这样运动物体就不会模糊。但是,请注意:如果不用后期剪辑软件调整帧频,直接播放,出来的是慢动作。坛子里有高手拍摄的视频,很多时候用的是50帧,这样的好处是看起来更加稳定,***贴近运动拍摄也不会糊掉。

第三项就是关键的视角,显示FOV,有三个选项:WIDE(鱼眼),MEDIUM (广角),NARROW(普通),不喜欢变形的TX可以选择NARROW(普通),就不会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好 在其他帖子看过 GO 3 的鱼眼问题,给你 复制一下吧。

大善人呀!!!我要跟你交朋友

网友B:
你太客气了, 我也是刚好潜水 看到这个帖子,顺手 记录在了 我自己的 印象笔记里, 那个帖子我已经找不到了 就把 内容复制出来了.... 呵呵.

我2013 年 一直在 玩坦克,做了个 有履带的家伙,逼真度很低, 呵呵,地上玩的差不多了开始想上天了,所以一直在潜水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太客气了, 我也是刚好潜水 看到这个帖子,顺手 记录在了 我自己的 印象笔记里, 那个帖子我已经找不到了 就 ...

再问你个问题吧,知道在51里怎么设置回复可见吗?帖子老是沉看得不少回的太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问你个问题吧,知道在51里怎么设置回复可见吗?帖子老是沉看得不少回的太少。

这个我真不知道,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真不知道,哈哈。

好的,我再找找

网友C:
电脑配置 WIN 7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脑配置 WIN 7

什么意思

网友:
你电脑很老了把 没有硬解

网友:
就是电脑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好 在其他帖子看过 GO 3 的鱼眼问题,给你 复制一下吧。

好贴 领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