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鹰15级油动飞机飞行视频

楼主(2013-12-14):
请各位高手看看那里又出问题了?

网友A:
挺好,就是最后在做自旋的时候油门要进行一点补偿,掉的太块了

网友B:
声音好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好,就是最后在做自旋的时候油门要进行一点补偿,掉的太块了

不是啊!是飞机出了故障迫降的哟,不知道那里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声音好大,,,,,,,

声音大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啊!是飞机出了故障迫降的哟,不知道那里出了问题?

你视频里不是在做自旋的时候感觉油门补偿不够然后掉的高度吗

楼主:
不是,是尾翼失控了降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视频里不是在做自旋的时候感觉油门补偿不够然后掉的高度吗

不是,是尾翼失控了才强降的.

网友A:
尾舵机挂了还是陀螺仪死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舵机挂了还是陀螺仪死机了?

问题找到了,是尾推拉杆折断了.谢谢各位老师的指导!

网友C:
看了你的飞机视频运行还可以,不过每次飞前要好好检查各个活动部件和螺钉,尽量在没有人的地方飞,你和飞机之间尽量在十米外保持一个安全距离,油动飞机一旦 失控就不是闹着玩的了。祝你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你的飞机视频运行还可以,不过每次飞前要好好检查各个活动部件和螺钉,尽量在没有人的地方飞,你和飞机 ...

谢谢!安全是很重要的!!要找无人的地方有点难啊!

网友(2014-05-30):
你好,你用的什么火头,,主油针 多少 副油针多少是和化油器平行么。油用的什么油。

网友:
全球鹰这款怎么样啊?当初想买的 但我们这边没人玩 属于非主流哈哈

楼主:
飞行成本低,性能一般。还有对其它飞机没玩过无法比较。以前玩的小电直,感觉还是小电直舒服。

网友:
不错不错  我的第一次玩还没离开地面  大齿就扫了      坑爹啊  可能是我人品问题   现在都被我解体了

网友:
机还可以

楼主:
你用过吗?

网友D:
全球鹰 离合器甩块老是坏,求大神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球鹰 离合器甩块老是坏,求大神解答

平均寿命是多长啊!我的也是这个问题。两升油差不多坏一个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平均寿命是多长啊!我的也是这个问题。两升油差不多坏一个吧。

这个只烧了一箱油就废了,要是这个也算消耗品的话就真没法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只烧了一箱油就废了,要是这个也算消耗品的话就真没法玩了

问题关键还是油针没有调好的原因。贫油富油都要烧火头。

网友:
技术出问题

网友E:
过过油机瘾而已   不建议买  坑死你   最多飞飞航线摆了   动作就不要飞了   炸的你配件就坑死你     协调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过过油机瘾而已   不建议买  坑死你   最多飞飞航线摆了   动作就不要飞了   炸的你配件就坑死你     协调 ...

也不见得吧

网友:
这个视频我早就看到过 那个赵老板飞的吧  他技术是可以的呢  他这个飞的完全是靠技术带过去的  和飞机性能不挂钩的吧

网友D:
上面视频中的飞机,侧板好像是碳纤?

网友F:
摄像师站的位置不对,太危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面视频中的飞机,侧板好像是碳纤?

是的,行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摄像师站的位置不对,太危险了

是的,摄影师的确位置有问题。

网友G:
顶帖,拿分,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G:
顶帖,拿分,走人。

谢谢关注!

网友H:
飞机震动大不 如果振动大 尤其是 拉杆产生了高频振动 可能是 震动造成的 材料疲劳

网友:
论坛上第一次见到有人能把全球鹰的机子飞成这样,高手,大师!
能加你QQ看一下你改无副翼之后的一些细节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飞机震动大不 如果振动大 尤其是 拉杆产生了高频振动 可能是 震动造成的 材料疲劳

飞机震动这个问题有点难解决啊!请教你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飞机震动这个问题有点难解决啊!请教你是怎么处理的?

啊 如果振动大导致的 拉杆 材料疲劳 可以在拉杆中间多加几个固定环 不让拉杆 单独产生振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啊 如果振动大导致的 拉杆 材料疲劳 可以在拉杆中间多加几个固定环 不让拉杆 单独产生振动就好了

谢谢!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