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克服精灵vision电池不给力为哪般?

楼主(2013-12-14):
标称25分钟的航时,可是两个原装电池(一个赠送的)飞不到十分钟就电量报警了,没有搭载任何其他设备,就是挂个蛋蛋,求告知啊

网友A:
確定有充飽電飛下來用三用電表測一下電壓!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確定有充飽電飛下來用三用電表測一下電壓!試試

按照说明充电到电池灯熄灭,不过报警后重启,发现电量为两个灯。报警设置为默认设置的,奇怪了。

网友:
BUG
数字数字~~~~~

网友:
把电池放完电就够25分钟了:)=

网友B:
电量报警设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量报警设高了?

按照默认设置的

网友C:
应该是误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误报吧......

满电飞不到10分钟迫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满电飞不到10分钟迫降了

找个万用表测一下吧!
实在不行只能找DJI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万用表测一下吧!
实在不行只能找DJI了。

感谢 今天就带万用表测试

网友D:
默认设置太高了,降低点吧,我是10.5V降落的!

网友:
应该是没有充满停电了,你把电放完再充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默认设置太高了,降低点吧,我是10.5V降落的!

会不会太低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不会太低了啊

电池新的时候问题不大,电池旧了还是谨慎点好,我之前设10.2,最近感觉不踏实才升上来的,还见过一个3S保护电压设9.9V的,那才叫胆大!

网友E:
我每次都是30%电报警第一次下来都是2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每次都是30%电报警第一次下来都是20分钟

默认设置对吧?飞多高?天气有关系吗?那我的机子就明显有问题了吧

网友E:
温度的关系有点大 15度以下降压特别快 电压是低下去。。。但是电量还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温度的关系有点大 15度以下降压特别快 电压是低下去。。。但是电量还是有的。

确实是15度以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15度以下了

那就是拉 电压降的很快 因为飞控的报警 只限于电压低于他的阀值才会报警的。。。所以应该不是电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