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4SG怎么设置三角翼混控

楼主(2013-12-14):
本人10C,飞纸飞机,直接有三角翼混控,学弟的14SG怎么找也没找到。。。难道还要用编程混控?感觉好麻烦,折腾了大半天也没弄出来啊,哪位大大能否告知下?

网友A:
14SG飞纸飞机。。。土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SG飞纸飞机。。。土豪啊。

纸飞机很好的飞,飞着爽啊

网友A:
最近也准备做,而且一起的一哥们儿也才入了14SG,土豪控轴都没飞来飞纸飞机,我都想不通了。。。剩下那些通道是打算用来打字吗。

网友B:
先進入LINK MENU,進入後選MODEL TYPE,再在MODEL TYPE內的 WING 項目內選FLYING WING 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進入LINK MENU,進入後選MODEL TYPE,再在MODEL TYPE內的 WING 項目內選FLYING WING 就可以.

   试了一下  还是不好使……………………跪求啊 !!!!有控都不能用·飞机做好好久了,就是控用不了啊…………要疯了的节奏!求高人指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進入LINK MENU,進入後選MODEL TYPE,再在MODEL TYPE內的 WING 項目內選FLYING WING 就可以.

左右好使~就升降舵,推的时候,只有一个翼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進入LINK MENU,進入後選MODEL TYPE,再在MODEL TYPE內的 WING 項目內選FLYING WING 就可以.

这样设置,升降混控到油门了···

网友B:
樓上各位:飛翼只要如相片上設置就可以.不過接收機要選用CH 1和 CH6 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上各位:飛翼只要如相片上設置就可以.不過接收機要選用CH 1和 CH6 接口.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准备做,而且一起的一哥们儿也才入了14SG,土豪控轴都没飞来飞纸飞机,我都想不通了。。。剩下那些通 ...

好控不仅仅是通道多几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客氣.........不用言謝.

网友C(2014-05-28):
我是日本手,我右手只想油门,左手升降和副翼如何设置?有好心人知道告知下,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日本手,我右手只想油门,左手升降和副翼如何设置?有好心人知道告知下,谢谢啊!!

張J4 改為副翼.

网友:
谢谢,我再试试看:)

网友:
你的14SG设置好了吗,我现在想飞KT版F15,弄了好久都没有弄好混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