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dys 4215的盘式电机么?119块钱一个怎么样呢?

楼主(2013-12-14):
用过的说下谢谢!还有就是将入h4折叠四轴,600轴距大概,用什么电机比较好呢?打算400左右投入电机,二手全新都可以,请各位大侠指导,谢谢!

楼主:
感觉400收四个恒力不靠谱啊。。所以就在某宝找了这个电机,不知道咋样,看着还不错。。。

网友:
没用过,不知道

网友A:
我手上就有,还是买的129做过动平衡的,感觉还行吧,1.5KG重的jj 3S5200的电池能飞个14分钟左右。不过用4S的话应该能多飞1~2分钟吧。 兄弟想要不?

网友B:
刚才还在看这款 绕线不怎么工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就有,还是买的129做过动平衡的,感觉还行吧,1.5KG重的jj 3S5200的电池能飞个14分钟左右。不过用4S的 ...

我再观望一下,嘿嘿,手里钱不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才还在看这款 绕线不怎么工整

好吧,请教下这类盘式电机主要区别在哪呢?4006不靠谱吧。。但是看身边模友用的也挺嗨啊

网友A:
4006的也行,动平衡差点,而且上轴承套比较薄,炸鸡容易炸掉。不过性价比很高啊,最好上4S电.
我这还有款AX2810Q,2KG内的JJ通吃,动平衡,价钱便宜,兄弟要不?

网友C:
我用着  有6个,感觉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着  有6个,感觉还不错!

配置什么,麻烦讲下看下悬停时间,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06的也行,动平衡差点,而且上轴承套比较薄,炸鸡容易炸掉。不过性价比很高啊,最好上4S电.
我这还有款A ...

好吧,先备选,先加个扣扣吧,以后看需要了联系你,交朋友!632823952

网友D:
目前也是这个电机,配的1238浆,电机震动还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请教下这类盘式电机主要区别在哪呢?4006不靠谱吧。。但是看身边模友用的也挺嗨啊

据说 这是商家称他们为盘式电机  蒙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前也是这个电机,配的1238浆,电机震动还不错

嗯嗯,麻烦抱一下配置和飞行时间参考,谢谢了!

网友:
都没用过 不太懂

网友E:
我用朗宇的4108S电机600KV,感觉不论外观,做工,性能,都比恒力好很多,虽然标着4108,但是实际大小跟恒力的4822差不多大,动平衡好,声音小,效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朗宇的4108S电机600KV,感觉不论外观,做工,性能,都比恒力好很多,虽然标着4108,但是实际大小跟恒力 ...

但是有点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有点贵啊

贵有贵的道理,朗宇的口碑比较不错,恒力的堵转什么的,没有发生

网友F:
用着不错,动力输出稳定,1238 4s5000电悬停21分钟,全机2000g。

网友G:
电机是个问题啊

网友H:
这个电机我也刚看到,最近想装只小鸡,正观望中可以讨论一下。

网友I:
不推荐那个4215,,我也发过这个电机的帖子问过,,这个4215相当于3507,推荐朗宇的3508或者4系列的,,现在用X3508 700kv带1238桨,4S4400能飞14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