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ar怕冷的表现是啥?今天阴沟里翻船不会就是因为它怕冷吧?

楼主(2013-12-15):
最近一周没飞,天越来越冷,中午带机子出门,室外2度左右。无风。

前面飞了4电,普通和3D模式均正常。虽然有点儿小跑尾巴,但是无大碍。

最后一电,飞了一分钟3D感觉手冷,打算不飞了撤,切回普通模式降高,练一下对头,刚对头5秒钟不到,飞机右副翼舵机抖了一下,我还在纳闷中,哎呀一声,飞机立马朝着右副翼方向

慢慢倒下去,倒下的速度不快,我当时大脑短路,没有及时对尾救机,直接切了熄火,2米高处栽下来炸鸡。。损失不小,三轴,尾管,传动轴,易损舵臂,水平尾翼。。。桨。。

分析原因:1.KST舵机用了8个多月了,已有近300起落。。。估计电位器出现问题,寿命到期。
              2.天冷,空气摩擦静电多,外加KST金属壳,容易电路板和外壳短接,出现跳舵现象。。。(之前有一个貌似就出现了这种现象,刚买不久就出现了,后来拆开电路板贴了一层电工胶布,好了。)
              3.震动,但是可能性不大,飞机之前有震动,很恶心,侧翻,后来搞定之后半年再没出现过侧翻现象,而且此次侧翻之前有抖舵现象,看来跟舵机关系很大。
              4,是我最不想碰上的!!!Kbar怕冷!!!!
今天回家把机子拾掇一遍,毕竟飞了近100起落没炸鸡了。。。改换的都换,该保养的保养,再精调一遍。明天出门试试!!!

不知道大家遇到的kbar怕冷是什么情况?具体机器如何表现的。

网友:
我的第三版k8还没遇到过这个情况,北方入冬后特意找了几天天气冷的时候测试过!

楼主要排查别的原因了!

网友:
难道舵机这么快完蛋?

网友:
寡人的280一直表现不错!嘿嘿,

网友A:
侥幸的代价,让你们别用,非要拼人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侥幸的代价,让你们别用,非要拼人品。。

穷学生不能和有收入的大佬们比啊。。。你以为我是不想买正版么?!

关键是用了大半年都没问题。。。现在怀疑不是kbar问题。。。毕竟今年3月还在用,西安3月天气和现在温度也差不了多少。

网友:
冷,电池电子等等都出小小问题的!

网友B:
看一下K8裏飛行日誌,多數有答案!

网友C:
KB用成你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D:
这种山寨件就是这样,不出事儿时,感觉自己赚大了~~~

出了事儿后,不管是不是这里的问题造成的,都会怀疑他的,呵呵~~~

所以好一些的设备建议就别用山寨件了,要用就要不怕炸,炸的起~~~

网友:
k8怕冷炸鸡的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山寨件就是这样,不出事儿时,感觉自己赚大了~~~

出了事儿后,不管是不是这里的问题造成的,都会怀疑 ...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K8裏飛行日誌,多數有答案!

对,忘了这一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山寨件就是这样,不出事儿时,感觉自己赚大了~~~

出了事儿后,不管是不是这里的问题造成的,都会怀疑 ...

= = KST算山寨不?3月份刚买的KST舵机,用了一星期不到跳舵,炸鸡。。。然后我一直怀疑KBAR问题,后来不经意间发现是舵机问题,返厂换了电位器回去修好了。

这次原因也找到了,又是另外一只KST,电路板和金属外壳短路,跳舵。。。

额,我说我人品好也行,花500不到买了盗版KBAR用到现在,说我人品差也行,一分不少买了KST舵机,结果。。。

哎,一切都难说啊。。。认真解决问题才是关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KB用成你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自己也拆开过,分辨过KBAR和VBAR的做工,因为实验室之便,测试过输出,就是没有试过低温测试,当时还是夏天,放到振动台上,KBAR和VBAR输出测试几乎一致。下次搬个冰箱,放,冻一下再拿去测试。就是变量不好控制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 = KST算山寨不?3月份刚买的KST舵机,用了一星期不到跳舵,炸鸡。。。然后我一直怀疑KBAR问题,后来不经 ...

这个只要自己别跟自己较劲就行~~~

不过我相信将来如果楼主用上700或800级的直机,你肯定不会再选用K8去冒险的,因为不值得,上去出问题炸机后花的钱够买几个正牌V8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只要自己别跟自己较劲就行~~~

不过我相信将来如果楼主用上700或800级的直机,你肯定不会再选用K8去 ...

我也是450敢用,500都不敢用,,,我知道即便它稳定,我也心里过意不去的。毕竟,我党教育我们,要相信品牌的力量

网友E:
第三版双灯K8,低温下是没问题的,-6度测试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三版双灯K8,低温下是没问题的,-6度测试通过~

我一般测试不这么冒险,都是室内测试,室内温度计,振动台,精准示波器。。。双灯K8? 没听过啊。。。小白了。。。求PM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般测试不这么冒险,都是室内测试,室内温度计,振动台,精准示波器。。。双灯K8? 没听过啊。。。小白 ...

现在新版的k8都是双灯版 算是更新了 自检速度加快了几秒搞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第三版双灯K8,低温下是没问题的,-6度测试通过~

顶 zhangsir下!!知道我是谁不?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顶 zhangsir下!!知道我是谁不?

不知道兄台是哪位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一般测试不这么冒险,都是室内测试,室内温度计,振动台,精准示波器。。。双灯K8? 没听过啊。。。小白 ...

自检能过,我就敢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检能过,我就敢飞………………

求PM3代地址啊。。

不过自检不过就飞的话 会出现啥状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PM3代地址啊。。

不过自检不过就飞的话 会出现啥状况?

X蚁商城,搜K8排在前面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兄台是哪位啊………………

哈尔滨模友群。正在弹尾巴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尔滨模友群。正在弹尾巴那个

喔!

知道了,握手,和我的250一个状态…………

网友:
像真机真漂亮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陀螺仪为什么怕冷?什么原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也拆开过,分辨过KBAR和VBAR的做工,因为实验室之便,测试过输出,就是没有试过低温测试,当时还是夏 ...

有个版本的kbar是怕冷。要是买到那个版本可以联系厂家,,好像可以换。

网友:
没听说过K8会怕冷,我的一直用的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