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旋翼轴越多越安全?

楼主(2013-12-15):
多旋翼轴越多越安全?   6轴一个电机故障到底会不会炸机啊?8轴两个电机障到底会不会炸机啊?     还有感觉轴数越多续航越短,

网友:
电池技术还没有突破

网友A:
要说保证的话,目前的飞控都不敢说吧
有些模友的确有六轴和八轴一轴不工作成功降落或者返航的案例
同时也有很多的六轴一轴不工作就栽了
轴数多了可能一个轴不工作对整体影响小点,坠机的可能性也小点

网友B:
缺了一轴,应该会自旋了.如果有飞控板了缺轴立马转换模式,那就爽了。

网友C:
续航时间短换大容量电池,不过载重会增加,两个互相矛盾,分析利和弊吧

网友D:
总的来说是的。。。四轴的话,缺一个轴,必然炸。(国外最近有个人搞得缺一轴保证能慢慢落地而不是直接炸的那个不讨论)

六轴看情况,RP好还能原地降落或者拉回来。。RP不好也是炸。

八轴的话,缺一轴基本就能回来(如果没回来的话就怪RP实在不好吧。。。我朋友APM回来了,两次)
缺两轴的话,看RP,要是相邻两轴,基本没戏,要是缺的正好是相隔的两个轴,也许。。也许能回来,没验证过,同时坏俩几率太小了。

另外说下,在地上去掉一个桨能起来,不代表飞的过程中突然缺一个能回来。

完全两个概念,用六轴测试过。去掉一个桨100%可以起飞,但是空中射过几次,我的回来了,朋友的炸了两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缺了一轴,应该会自旋了.如果有飞控板了缺轴立马转换模式,那就爽了。

飞控有缺轴模式?

网友E:
每轴双电机很安全   老高改出来说2句了

网友F:
挂几万上去飞,是要安全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续航时间短换大容量电池,不过载重会增加,两个互相矛盾,分析利和弊吧

嗯,是的。    但是8轴普遍都是10分钟  4轴20分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总的来说是的。。。四轴的话,缺一个轴,必然炸。(国外最近有个人搞得缺一轴保证能慢慢落地而不是直接炸的 ...

缺轴的情况容易发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每轴双电机很安全   老高改出来说2句了

嗯,好办法。   “老高改出来说2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挂几万上去飞,是要安全安全

嗯,是啊。  不能炸呀。    给点建议呗,    怎么安全?

网友G:
4轴缺1轴,技术好坏都是爽炸!
6轴缺1轴,技术好能安全回来!
8轴缺1轴,技术不好也能回来!

飞行的时间跟电池、机器重量、电机、桨都有关系,并不是轴越多飞行时间越短!
一样有4轴只飞不到10分钟,8轴能飞15分钟的情况!

网友H:
没遇到过。。反正飞前都检查下。。我不喜欢4轴的 新手就开始拿550练级

楼主:
引用 网友G:
4轴缺1轴,技术好坏都是爽炸!
6轴缺1轴,技术好能安全回来!
8轴缺1轴,技术不好也能回来!

6轴缺1轴,技术好能安全回来     是要看飞控吧,   这有什么技术好不好
要看普遍啊,  4轴普遍20分钟,  8轴普遍都是1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遇到过。。反正飞前都检查下。。我不喜欢4轴的 新手就开始拿550练级

为什么不喜欢4轴啊?   你飞6轴?        新手就开始拿550练级   大疆F550?

网友I:
这中问题就别纠结了直接搞个降落伞就ok

网友G:
引用 楼主:
6轴缺1轴,技术好能安全回来     是要看飞控吧,   这有什么技术好不好
要看普遍啊,  4轴普 ...

你觉得飞多轴没有技术可言吗?
飞控好,6轴少1轴就一定能回来?
4轴普遍20分钟?有多普遍?根据是什么?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喜欢4轴啊?   你飞6轴?        新手就开始拿550练级   大疆F550?

最开始被啃了 买了套大疆550 组装好 加天地飞5000+。。等熟练了。觉得那真不合适航拍。现在升级飞越690.轴越多个人觉得还是比4轴安全。但是搭配合理 是王道。

网友J:
是的 轴越多 越安全

想续航时间久 那就学老高把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中问题就别纠结了直接搞个降落伞就ok

4轴 6轴  所有的多旋翼都能加降落伞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开始被啃了 买了套大疆550 组装好 加天地飞5000+。。等熟练了。觉得那真不合适航拍。现在升级飞越690.轴 ...

我也想上690 或者960    搭配好是指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的 轴越多 越安全

想续航时间久 那就学老高把

老高是谁?   ID是什么?    他怎么做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每轴双电机很安全   老高改出来说2句了

老高也没经验呀,也是看各位的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好办法。   “老高改出来说2句了”??

老高就是本人了,哈哈
我也很关心这个问题

网友K:
引用 楼主:
老高是谁?   ID是什么?    他怎么做的啊?

老高的8轴空载飞了30分钟,似乎还有5-10分钟的余地。

网友D:
引用 楼主:
缺轴的情况容易发生么?

很少。。桨自己上紧了,我都是用自锁螺母,刚开始不知道,用普通的还有***头。。。比较蛋疼,但是用了自锁的以后再也没射过。。。
我电调没有飞的时候烧过,上次烧是掉水里了。

至于电机出问题,我觉得几率太小了。。。。(不过论坛上也有哥们射过电机。。屌爆了)

好多人的问题出在焊接上。。各种虚焊。。各种山寨插头山寨香蕉头。。。

网友L:
搞个双8轴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L:
搞个双8轴来试试,

啥叫双8轴?8轴16浆?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很少。。桨自己上紧了,我都是用自锁螺母,刚开始不知道,用普通的还有***头。。。比较蛋疼,但是用了自 ...

我现在用的恒力,正反***头和正反螺栓,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现在用的恒力,正反***头和正反螺栓,不会有问题了

对。。。正反丝的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老高的8轴空载飞了30分钟,似乎还有5-10分钟的余地。

这么厉害啊, 怎么做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现在用的恒力,正反***头和正反螺栓,不会有问题了

正反***头和正反螺栓     ***是什么啊?

网友:
为什么多轴坏电机这么多?玩直升机也没这么多啊!难道多轴更费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觉得飞多轴没有技术可言吗?
飞控好,6轴少1轴就一定能回来?
4轴普遍20分钟?有多普遍?根据是什么? ...

我的APM飞控650六轴,今年夏天,其中一个电机过热轴承坏了,向损坏电机的一侧漂,缓慢降落,安全无恙。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高是谁?   ID是什么?    他怎么做的啊?

现在知道老高是谁了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厉害啊, 怎么做到的啊?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0341
看我的帖子

网友M:
轴越多,出现停转的概论越多,单轴吧,要么坏,要么好。哦,那不就是直升机吗?,反正我飞直升机,电机从来没有掉过链子。

网友N:
老高去哪了  ,继续找

网友:
引用 网友N:
老高去哪了  ,继续找

往前找呀

网友:
引用 网友M:
轴越多,出现停转的概论越多,单轴吧,要么坏,要么好。哦,那不就是直升机吗?,反正我飞直升机, ...

那么说固定翼最安全了,电机没了也能滑翔降落。

网友O:
六轴停转过一次,侧着飞。
四轴是直接翻。
八轴电机有40%余力时,影响不大。
十六轴正在试。

楼主:
引用 网友O:
六轴停转过一次,侧着飞。
四轴是直接翻。
八轴电机有40%余力时,影响不大。

六轴停转过一次,侧着飞    停转几个电机啊?     为什么会停转呢?

网友O:
引用 楼主:
六轴停转过一次,侧着飞    停转几个电机啊?     为什么会停转呢?

那时自己做了个脚架,打上去时,有个,脚架歪了,打到桨,桨停了。
一个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O:
那时自己做了个脚架,打上去时,有个,脚架歪了,打到桨,桨停了。
一个电机。

这种情况很难发生呀...

网友:
电池,时间。。。。。。。。。都要考虑

网友:
感谢楼主对那些视力不佳者的贴心关怀。

网友I:
引用 楼主:
4轴 6轴  所有的多旋翼都能加降落伞么?

可以

网友:
还是要看 人品  运气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

降落伞哪里有卖的啊  TB怎么搜?

网友:
理论上是越多越安全,不过就看飞控和电池了

网友(2014-04-29):
引用 网友M:
轴越多,出现停转的概论越多,单轴吧,要么坏,要么好。哦,那不就是直升机吗?,反正我飞直升机, ...

恩,滑翔机最好,一个轴都木有。

网友(2014-06-09):
曾经试过八轴最后尾部两个浆起飞时都处于折断状态  安全飞行5分钟 不过回来的时候过热 直接电池输出口与飞机的香蕉头粘一块了。。最后剪掉重焊。。。现在想来还是一身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说保证的话,目前的飞控都不敢说吧
有些模友的确有六轴和八轴一轴不工作成功降落或者返航的案例
同时也 ...

有几次电机停机炸机的,有几次飞控抽筋炸机的,有几次gps抽筋飞丢了

网友:
在飞控支持的前提下(其中一轴坏掉仍可飞行)是这样的

网友:
缺 一个轴,还有其他的能顶着.....四周缺一角,就完全平衡不了....只能摔了

网友:
总的来说:更多电机,更多power,更加的稳定,更高的效率.需要更大的电池,那飞行时间就更长
三轴: 便宜,稳定性低...电机需要转快一点 才能hold 得住,飞行时间就相对缩短了
四轴: 比三轴稳定
六轴:更长的飞行时间,一两个电机 停转不会摔机(中立位置的电机...)
八轴: 这个就随便哪个位置的电机停转 ,都ok

网友:
上200轴,每个旋翼就蜜蜂那么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