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坦克99改装!

楼主(2013-12-15):
想升级动力,用3s锂电怎样换接收机啊?谢谢

网友A:
要换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换电调

是不是原来的控制板不能用了

网友A:
不能用。。。要换的。。又要花好多RMB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要换的。。又要花好多RMB的。。。

麻烦告诉我怎么换吗?增加什么设备?我想换双流波箱!谢谢

网友:
双流波箱加电调加天7的控。1000到2000左右。。很好改的。。买来按上边接线就可以。。飞燕的二代波好像不用混控的。。。

网友:
飞燕的二代波好像还可以上无刷哦。。是个好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