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电池选择的问题请老鸟帮助!

楼主(2013-12-15):
本人新手,刚刚入魔,朋友送了一家塞斯纳练习机,没有电池,再某宝查看了很久基本定下是需要购买3s 2200的电池,但是有个20C\25C\30C不知代表什么意思?后来找了相关技术贴解释如下:c表示锂电池的放电倍率能力。对于2200mah的电池来说,1c就是2200ma,也就是说此电池最多能够以30倍率即2200*30=66000ma=66a的电流持续放电。但是请注意一点,使用越高的放电倍率,电池的使用时间就越短,如果始终使用30c倍率放电,那电池只能够坚持:60分钟/30倍=2分钟。
请教问题如下:
1、按照上面的解释,那我飞塞斯纳20C是不是应该比30C飞的更久?
2、是不是30C放电量是不是恒定的?还是根据电机的需求而改变只是最大放电量是66A?

网友:
肯定不是恒定了,只是标注最大放电系数,你的电机蜂值不超过就行。

网友:
电池倍率指的是电池能够的最大的持续电流,但实际工作电流是飞机决定的。你中学物理没学好啊。工作电流由负载决定。所以飞行时间长度不决定于电池放电倍率,而决定于飞机。

网友A:
飞行的时间是由容量决定的,与C数关系不大,当然放电电流不能超电池C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行的时间是由容量决定的,与C数关系不大,当然放电电流不能超电池C数。

明白了,谢谢

网友:
C数是和马达的瞬间提速能力有关的一个参数。

楼主:
大概明白了

网友:
不知数是真有那么大。

楼主:
反正买30C就没错了,,管他什么大小

网友:
翼展不超过1.2米的塞斯纳,用20C的电池足够了。不是C数越大越好的。

网友:
潜水学习,灌水积分。

网友:
C数大了,电池重量就大了,理论上要达到相同飞行状态所需的电机负载就大了,因此飞行时间变短了。

网友:
这个是个相对的,和飞机尺寸,质量都有关系,在一定条件下有个最佳选择,你无限选择大的放电C数电池,反而飞行时间变短了,另外和你的飞行喜好有关,如果暴力飞行的话,就要选择大C数电池,因为你需要瞬时放出大电流给电机,但是如果你喜好滑翔等柔和飞行的话,就选小C数的电池,有利于你的续航时间。

网友:
简单理解:
20C 25C 30C
的区别在于你推油门到顶的一瞬间飞机暴力程度的区别

正常 略暴力 非常暴力

这样理解就好啦。当然飞固定翼,还是慢机。。。20C就足够了

网友:
一般练习飞飞,20、25C的够了。

网友:
你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关键看你怎么飞,一般塞斯纳25C就足够了。电池有好有坏,贵的好,看你经济能力

网友:
学习了,谢谢老鸟们

网友:
学习中,积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