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海王180A

楼主(2013-12-15):
海王180A接出来的那条黑色小电容做啥用,剪掉会怎么样~

楼主:
这么小的电容 我觉得起不到什么作用

网友:
电容一般是做滤波和稳压用的,过滤电压杂波,稳定电压,最好不要剪。

网友:
做滤波和稳压,有时候会有比较大的电流或者电压变化   不建议剪掉

网友:
学习一下了,顶过

网友:
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剪掉

网友A:
这东西是电容补品,是给电调多一点保险,好东西干嘛要减掉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是电容补品,是给电调多一点保险,好东西干嘛要减掉他?

船里不好固定现在不乱剪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船里不好固定现在不乱剪了~

你找个大点的热缩膜和电调原有的电容封在一起不就好了?

网友:
确实剪掉不会怎么样,不过留在好过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个大点的热缩膜和电调原有的电容封在一起不就好了?

好办法!

网友:
用根扎带固定在水冷上即可

网友:
可以自己减掉,换成贴片的钽电容,直接贴在水冷片上就可以了

网友B:
幸福啊,现在是标配了。想当年俺们只能自己想辙加装 :

◆ 好盈180A电调加电容,简便易行,过程分享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幸福啊,现在是标配了。想当年俺们只能自己想辙加装 :

◆ 好盈180A电调加电容,简便易行,过程分享 ◆ ...

看你改的那个连电池的有四条线 ?并联?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你改的那个连电池的有四条线 ?并联?

是。那是条跑150多kmh的船,永远饥饿,这样的四条线电调上2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那是条跑150多kmh的船,永远饥饿,这样的四条线电调上2台。

Hpr115的话直接盈打点容量的电池~为啥不跑8s

网友B:
引用 楼主:
Hpr115的话直接盈打点容量的电池~为啥不跑8s

俺的系列船型,要么6S,要么12S,电池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的系列船型,要么6S,要么12S,电池通用。

115跑6s可能不太够力

网友:
不能减掉啊   坏了怎么办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115跑6s可能不太够力

亲自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亲自试试吧。

可惜HPR已经停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惜HPR已经停产

跟山国老头聊聊,随时买到。

网友:
我是这样想的,有此设计必有此用,必有此功能,没必去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山国老头聊聊,随时买到。

115?················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