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 襟副翼

楼主(2013-12-15):
将机翼选成襟副翼后,三段开关的1是副翼的中立点,打到0,两个副翼同时向上,不明白怎么调整三个档的舵机对应位置,有会的吗。

网友A:
这么简单的问题,自己多想下就应该明白了.两舵机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的问题,自己多想下就应该明白了.两舵机并联

不懂。襟副翼并联舵机,怎么差动又同向动

网友:
要襟副翼联动,单独襟翼要4个舵机。副翼2个,襟翼2个,可以实现襟翼当副翼用,副翼当襟翼用,还可刹车(蝴蝶刹)

网友B:
d10用10通接收,可接2个襟翼2个副翼,使用右上角三段开关,启用襟翼系统即可。详细看说明书

网友:
引用 网友B:
d10用10通接收,可接2个襟翼2个副翼,使用右上角三段开关,启用襟翼系统即可。详细看说明书

路过,刷机D10表示不会用这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0用10通接收,可接2个襟翼2个副翼,使用右上角三段开关,启用襟翼系统即可。详细看说明书

襟副翼的功能不久是把副翼当襟翼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襟副翼的功能不久是把副翼当襟翼用吗。

5楼说的意思好像是说D10配10通接收可以使用单独的襟翼,用3段开关控制襟翼舵机实现襟翼的“收、半放、全放”三种状态。
与襟副翼用法不冲突,原来的副翼该咋用还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