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其中一个电调热怎么回事

楼主(2013-12-15):
地面调试的过程中发现四个电调其中一个发热,比其他三个热,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你先看看重心位置,重心没事后你在没风或是室内试试看看还热吗?还没解决重新效准油门再试最后对调电调

网友:
重心 可能那个方向的电机 承受较大的重量 导致电机转速块 耗电大
然后 ---没有然后了

网友B:
你看看通电后,不去动油门放置5分钟,看看是否发烫。
如果不动油门也发烫那就是电调上的那个5v稳压管在发烫,如果温度不是很高就没问题。

网友C:
你的电调带bec,其中一个在给飞控供电

网友D:
你的飞控通过其中一个电调的BEC在供电吧

网友E:
发热的电调体质差,吧发热的电调+5v输出的红线挑掉试试
以上说法综合起来就是答案了

网友F:
你看看是否供电給飞控的电调發熱? 若果是,, 正常...

网友G:
如果是待机状态下发热,建议赶紧处理吧,我的也是,一开始没注意 ,几次后就烧了!

网友H:
正常的,我的也是这样。
发热的那个电调的BEC在向飞控供电,不是电调有问题。
楼上有人说把发热的那个电调的电源线挑了,这是没用的,另外一个电调会接着发热,不信可以验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