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yphon GVR 7020双驱动线性稳压器 BEC供电问题

楼主(2013-12-15):
Gryphon GVR 7020双驱动线性稳压器 BEC没有说明书,请问有谁用过,是怎么接线的。

网友:
不懂,看起来和亚拓那个供电点火有点不一样嘛

网友:
全新的包装里有说明书啊。。。另一根用不到的是用来给电池充电的。。可以不用可以剪掉

楼主:
这个是直接给舵机供电的,中间1,2,3,4接口分别插舵机线,右边1,2,3,4接口分别插接收机相应的舵机插口。如果用三轴陀螺仪的话,那么右边1,2,3,4接口分别插三轴陀螺仪相应的舵机插口。

网友:
双电源供电

网友:
3楼说的对 那根线是给电池充电用的 不过用处不大可以忽略

网友:
这东西有什么好处,他输出是多少伏电

网友A:
这BEC把开关关了还是会耗电,不用最好把电池拔掉,不然会过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BEC把开关关了还是会耗电,不用最好把电池拔掉,不然会过放

是的。我算是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