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S 突然掉高度。。。

楼主(2013-12-15):
叫朋友调02,舵机反应速度快了很多,悬停的时候经常出现飞机突然掉下10厘米高度。。有时又掉一米左右。。。在模拟器上也出现飞机突然上下调一下。。。什么情况???

网友:
是不是螺距太大了?

网友A:
失控了吧。看看你遥控器

网友B:
我碰到过 最后检查下来 有个舵机齿轮有点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控了吧。看看你遥控器

D10....失控倒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碰到过 最后检查下来 有个舵机齿轮有点打滑

是的,我的也是

网友:
首先看有没有设置熄火保护,看看熄火设置的是正螺距还是负的。如果是负螺距,出现这种情况就是瞬间掉电。应该检查电池插头。如果是正螺距,就该是突然性上升。楼上说的舵机齿轮滑齿也是有可能的。一个舵机滑掉其它舵机会跟着补偿,陀螺仪的逻辑是保持姿态比保持高度优先。我记得好像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