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5):
阿斯蒂芬撒地方啊帅哥宋大哥上的风格

网友A:
怎么是无刷云台的视频???

网友B:
3红两绿是gps下油门摇杆在中位,且无卫星信号!如果在空旷室外通电长时间还是3红两绿的话,第一检查插头是否松动,第二可以考虑gps模块故障需返修了。只是搜不到星,如果gps模块彻底故障了的话,应该也会自动转到姿态模式啊,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是无刷云台的视频???

最开始一段是gps

网友C:
不会只有我一个人打不开视频吧??好吧。继续刷新再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只有我一个人打不开视频吧??好吧。继续刷新再分析

还打不开视频吗?

网友:
楼主河南人么。。。视频中的口音好像河南话

网友D:
室內就不用試了!沒甚麼意義
確定接線無異常,室外空曠處還是一樣!那就送修吧!(不知道您是否摔機過如果摔過就有可能是gps陶瓷天線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室內就不用試了!沒甚麼意義
確定接線無異常,室外空曠處還是一樣!那就送修吧!(不知道您是否摔機過 ...

天线断了问题不是三红一绿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3红两绿是gps下油门摇杆在中位,且无卫星信号!如果在空旷室外通电长时间还是3红两绿的话,第一检查插头是否 ...

2绿是有杆不在中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线断了问题不是三红一绿嘛

三紅gps無訊號、一綠油門在中央位置、二綠油門未在中央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室內就不用試了!沒甚麼意義
確定接線無異常,室外空曠處還是一樣!那就送修吧!(不知道您是否摔機過 ...

我也猜是他的GPS陶瓷天线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