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50配11寸桨可行吗~~~~

楼主(2013-12-15):
我的是大疆F450、naza lite、朗宇2216 900KV、好盈飞腾30A、桨是APC1047,目前挂了无刷
云台
和山狗,
电池
用3S 2200的一块,重量1.6公斤。只能飞4分钟,如果再增加电池就太重了。我想提升一点飞行时间,考虑换1147的碳桨。但不知道会有什么负面影响。哪位大神450装过11寸桨的给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A:
沙发。2216 KV900最佳搭配应该是1047浆吧 效率最高了 换1147 电机负载大了 效率也上不去 ,还是想办法减肥吧

网友B:
把轴距加大,换1147桨

网友C:
曾经有位大神跟我说过,要想续航久,减重是根本。或者大电池。我个人受益匪浅。另外2216 800kv,1147正合适,900kv稍微就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