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可行吗?请给点油电混合动力V艇建议

楼主(2013-12-15):
1,船体:使用水泥制作1:1阳模,表面处理后直接用玻璃纤维环氧覆盖表面5层制作壳体。1250*350*200
2,选用50CC 二冲程发动机,增加了遥控电启动及熄火,更改输出轴花键,使用5MM硬轴与一拖二齿轮箱轴匹配.
3,自制齿轮箱,选用齿面淬火齿轮,4个1组实现单发双桨,各齿轮轴分别连接发动机、电机、左右桨。
4,轴系:艉轴管用Ø20不锈钢机加工完成,二端装配轴承,使用法兰与船体连接,艉轴选用304不锈钢制作,舵叶自制。螺旋桨选用铜桨(直径未定)不知直径55mm正反桨 螺距14mm如何?
5,电机驱动:当发动机熄火或停机、怠速、需要倒车时,电机可实现调速前进、后退。省去了倒档齿轮箱,不会因发动机熄火停在远处而干着急了。电机输出轴与一拖二齿轮箱相连接。
6、机舱内降温处理:当温度达到60度时,水泵及制冷自动启动。发动机缸头间隙、排气管用Ø6mm铜管缠绕,利用半导体制冷使用微型水泵输送冷水,配合发动机自带强制风冷降温。船舱前部有进风口,(视舱内温度状况尾部加装散热风机)
7,电路控制:加装降压电路(舵机使用)、调速电路(行走电机)、温控电路……
对于做这种船我是个十足的菜鸟,在该论坛潜水了2个月了,机械、电路控制部分不复杂,现在部分已经在制作了。该船估计自重15公斤左右。
还请前辈们给点建议,老大哥在此谢谢了!

楼主:
等水泥干了,用原子灰修补刷树脂油漆后在制作环氧船体。  船尾看上去怪怪的,没有办法,发动机形状限制。不然船体还要宽。

网友:
你其实自己动手做出船模来,这才是真正享受了过程

楼主:
估计这船要做很长时间,要等船体出来才可以做齿轮箱。……现在还不知道干舷是多少,发动机放在什么位置、艉管长度、传动轴和艉轴高度差都不知道。等船体~~

网友A:
遥控电启动你怎么弄啊

楼主:
2个方法,1 用舵机舵柄推动微动开关给启动继电器提供吸合电压。  2  直接从舵机上将6V电压接出来,但启动继电器线圈电压要换成6V的。  遥控熄火同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电启动你怎么弄啊

2个方法,首先控最少用4通道的,油门、转舵各1个,启动、熄火各一个。1 用舵机舵柄推动微动开关给启动继电器提供吸合电压启动。  2  直接从舵机上将6V电压接出来(舵机打到最大时电压为6V左右),但启动继电器线圈电压要换成6V的。  遥控熄火同理。
  但遥控启动需要很大的启动电流,这点在选用电池方面需要注意,  我用的是12V10A电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