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M LITE主控安装位置,几何中心与重心问题

楼主(2013-12-15):
如图

理论上主控应该安装在理论几何中心和重心中心位置。
但是有其他原因,重心靠前,请问可不可以如上图把主控安装在靠机头,即上图中实际重心位置?

网友:
沙发,应该不行吧。

网友:
其实觉得飞控安装应该问题不大..主要是中心和重心不重合会造成有的电机输出大有的输出小

楼主:
试过没?楼上的

网友A:
这种问题经常出现在异性的机架上吧,这要等异性的高手们帮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经常出现在异性的机架上吧,这要等异性的高手们帮你了。

就是就是,说到点子上了

楼主:
不过异性高手不好找啊,来的都是女魔头

网友B:
首先,如果不是异形机架的话,这种重心偏差会造成效率降低,影响安全性。
我六轴机架,飞控既不在中心也不在重心,因为中心板局限,飞行正常
个人认为偏差不大的话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如果不是异形机架的话,这种重心偏差会造成效率降低,影响安全性。
我六轴机架,飞控既不在中心也不 ...

就是异形机架,请问你的飞控是哪个牌子的?离中心多少厘米?我好有个参考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superx,离中心约六厘米

nice,非常感谢。就是不知道NAZAlite能不能这样用

网友:
飞飞可以,这些重心偏移,飞控完全可以解决,,,但会影响性能,比如飞行时间,电机电调承受力不一样,碰到突发事情时电机电调的反应速度,震动等等,,尽量把重心调整过来

楼主:
谢谢楼上的,明白,正想办法呢

网友:
要解决这个问题,亲们忽略了一个重要前提啊!那就是多轴的重心位置要求:飞机的重心应与几何中心点重合或者尽量接近!明白了这点,飞控的安装位置问题也就不是问题了。飞控应以几何中心点为首选位置,但是偏移一些也无所谓。

网友:
问题不大,我的飞越650就不在中心

网友C:
机架的运动都是以重心为原点的,肯定是要放在重心位置啊,如果不在重心位置飞控会围绕重心运动,这就导致产生垂直方向的运动分量,飞控回误以为高度变化了,对于高精度的飞控就是硬伤了,但咱也不是搞科研,知道理论就行了,偏移一点真心问题不大,还是最好放在重心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架的运动都是以重心为原点的,肯定是要放在重心位置啊,不过偏移一点问题不大,不过飞控也会围绕中心运动 ...

如果是以重心为安装点就很方便了。但是重心和几何中心不是在同一点,相差较大的情况,还能否以重心为安装中心?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是以重心为安装点就很方便了。但是重心和几何中心不是在同一点,相差较大的情况,还能否以重心为安装 ...

我说的意思就是不管几何中心和重心偏差多远,机架总是一中心为原点运动,不可能以以几何中心为原点的所以不管怎样,找准重心位置,装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意思就是不管几何中心和重心偏差多远,机架总是一中心为原点运动,不可能以以几何中心为原点的所以 ...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主控安装在重心位置,起飞就不会有往前或者往后的趋势,而是接近垂直起飞?且以重心为安装位置这个办法,你是以什么飞控为准来说的,有无实际试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主控安装在重心位置,起飞就不会有往前或者往后的趋势,而是接近垂直起飞?且以重心为 ...

起飞哪边先起这个就要看重心的位置了,重心和几何中心不在一个点不管飞控放哪都不会水平起飞,因为几个电机臂的力矩不一样,电机离重心远的机臂力矩大,先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主控安装在重心位置,起飞就不会有往前或者往后的趋势,而是接近垂直起飞?且以重心为 ...

退一步讲,你几何中心和重心差那么远前机臂和后机臂的力矩就差很多,很难平衡的,这个不是看飞控的摆放位置了,是机架的固有特性本身就不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起飞哪边先起这个就要看重心的位置了,重心和几何中心不在一个点不管飞控放哪都不会水平起飞,因为几个电 ...

明白。以重心为安装位置这个办法,你是以什么飞控为准来说的,有无实际试验?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以重心为安装位置这个办法,你是以什么飞控为准来说的,有无实际试验?感谢你的回复
...

我的是异形机架,就是黑羊的那种,飞控和你一样,但虽说是异形,几何中心和重心偏差可以忽略

楼主:
哦哦,明白。起飞怎么样?垂直还是有往前后的趋向?

网友:
如果重心不能落在几何中心,这个架子的设计,或者重量排布就太失败了。

网友:
调整一下电池,让重心和几何中心重合,这样效率最高。

网友:
白色的是机头方向
飞控安装偏移重心也是可以的
不过要前后左右配重好、让重心尽量在中心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