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P51的方向轮不起作用了,做个小手术,大家看下

楼主(2013-12-15):
咨询了老苦,说是开个小窗,没动过手术呀,瞎开了就,大家看怎么样。
还好,修好了。
开窗

里面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呵呵

网友A:
不起作用的原因是什么?  连接的那个卡扣掉了?

网友B:
后三点式的起跑尾轮的功效不大啊  速度一起来尾轮就离地了啊

网友C:
坏了心情就不好,想修好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三点式的起跑尾轮的功效不大啊  速度一起来尾轮就离地了啊

速度起来了就说明有舵效了。。。有舵效谁还在乎尾轮,尾轮不过是低速滑行时用的

网友D: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E:
没作用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起作用的原因是什么?  连接的那个卡扣掉了?

是的,是的,我又接它按进去,点了滴502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三点式的起跑尾轮的功效不大啊  速度一起来尾轮就离地了啊

倒是作用不大,但有一点,降落的时候远了,你得跑步过去拿过来;
而且控制不了方向,容易撞马路牙子,撞坏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坏了心情就不好,想修好呗

是,坏了心情,还增加了坏桨的机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是,是 ,是,做过后就觉得,其实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作用是什么意思

里面那个卡扣掉了,尾轮不能控制方向了。导致滑跑不直等。

网友:
控制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三点式的起跑尾轮的功效不大啊  速度一起来尾轮就离地了啊

滑跑时尾轮转向太灵活不好控制容易跑偏碰路牙子

网友:
这机机挺受欢迎呀。

网友G:
开在另一侧就好了,螺丝在那一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开在另一侧就好了,螺丝在那一头

正是,正是,打开了就后悔了;
但另头有个拉杆,也怕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