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首炸

楼主(2013-12-15):
  玩四轴 要看黄历   ,   看到别人的炸鸡视频, 羡慕的 , 今天我能炸一次了,   太 嗨呸 了!      ,今天明显撞鬼。   今天正在试调 云台。飞狗  图传上电,图像没信号, 从精灵上拆下来,各种线 ,从新连接, 10次通电, 5次接收器都接受不到信号,   为啥呢?  ????鬼知道,    还有更奇怪的现象,  把接受器的 频道 , 换一个 ,居然有信号了,  但是信号灰常的 弱, 只有半米的距离也有雪花,  换回原来的频道,  没一点信号, 再重新通电 正常!  OK   不折腾图传 开始云台,   把 鹰眼装上 云台,    直接亮红灯,  纳尼!  神经了吗?    电脑连接云台 ,看看都正常。 咦~又正常了,   装鹰眼, 连接图传,   通电 , 又是红灯!   咦~~见鬼了。    怀疑是云台的传感器, 拆云台,    5iMX 我爱模型  果然啊,    云台的传感器  线都断了一根,  另一个差点就掉了,   马的 刚买的新的  飞狗, 起飞不到 10次,   传感器的线就扭断了!   从新焊好, 补点 胶,    恢复原状,     一切正常, 准备外面试飞,              精灵刚通电,  看看 有 星了!  直接起飞,    飞上去   精灵自己乱飘, 这还是 GPS 模式, 算了 控制住 , 主要实验  云台,       飞了30米高 18米左右, 前面的高压线,    明显视觉效果 , 还有很远,  怎么就装上了 呢? 精灵装了一下 高压线,弹了 回来一下,   赶紧 往回拉。  撞击后(1秒内)  精灵还在调整状态。突然全速往左, 倾斜45度左右,      全速弧线 侧飞,(估计)     赶紧调整,遥控, 已经没反应了,  由于我是在住宅区玩的,   被2层 楼的房子已经完全挡住的视线,     精灵就这样  ,  无任何信号的消失了!   开始找,    经我的 智商分析,  应该 在那一范围,    直接走进   第2家院子内, 在上2楼 楼梯的  台阶上, 开始看别人的房顶,   头  扭了 一圈 没看到,  再次回到台阶 ,突然看到  另外一家的 房顶上,  咦 那是什么。     哇, 没错那就是我的  精灵,   精灵  静静的躺在那里,  云台还在抖动 , 精灵已经没反应了  直接跳上去, 取下来, 现在回家 开始检查 损伤的程度,     精灵2代浆断了2个,     鹰眼电池开焊了!  精灵身上  2处小伤! 各各   检查  , 又去试飞了 一下,   拿个  海 杆的  鱼线  栓着 , 试飞,  顺便试验下    关控 自动返航,   一切正常,     可惜炸鸡时的 录像,  由于 电池 开焊 ,  那珍贵的 炸鸡视频 没录上!

网友:
可惜了,没拍到炸机

网友:
这是航模人的痛

网友:
  这 可是你 自己的 人为事故哦,

——居然敢撞击 高压电线。。

网友:
炸鸡啊,,炸鸡!!

网友:
难道是虚焊吗?   自己焊还是要好好练习下焊接功底的好

网友:
炸机实际也很刺激的,呵呵,都是经验啊。

网友:
哈哈哈,活该啊跑高压线附近飞。当处磁场都被改变了

网友:
可惜了可惜了

网友:
这个是什么表达能力,还是我理解能力差。。

网友:
楼,主。这!表;达‘能、力。我!居?然,看 完;了。

网友:
楼,主。这!表;达‘能、力。我!居?然,也 ‘’看 完;了!!

网友:
字太乱。。不想看

网友A:
始終不明白,都已經出問題了還勉強飛行~這不是找麻煩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始終不明白,都已經出問題了還勉強飛行~這不是找麻煩嗎?

大多数人都有一种破罐子破碎不摔不爽的情怀。

网友:
基本看明白了,没完全明白。。。

网友:
楼主以后改放风筝了

网友:
是什么原因造成:突然全速往左, 倾斜45度左右,      全速弧线 侧飞,(估计)     赶紧调整,遥控, 已经没反应了。我们想知道。我是精灵1,有过这样的情况。返经销商了。回来后好了,经销商技术没有说什么原因。

网友:
折腾,使劲折腾,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