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大家关于亚拓启动器的问题

楼主(2013-12-15):
请问一下大家关于亚拓启动器的问题,我的亚拓启动器在启动
发动机
的时候,为什么我按下开关,启动器转2圈这样就停下了,如果发动机还没打着火必须要松开启动器开关,然后再按下开关,启动器也是转2圈这样又停下了,我想问一下大家为什么亚拓启动器启动发动机的时候按下开关启动器不能连续转动,启动器空转的时候又能连续转动??大家的亚拓启动是这样的吗?

网友A:
保护了,亚拓启动器的力量很小

网友B:
亚托的启动器力量不是很大,不过也绝不算小。人家可是打过260汽油机的哦。。你的发动机可能有些淹缸,把火头拆了倒掉里面的油,如果启动器还打不动的话。哼哼,恭喜你,返厂吧。

网友C:
太富油了吧

网友D:
还是拿个手电钻启动吧,亚拓启动器功率大多了

网友E:
手电钻启动吧

网友F:
启动器电不够吧

网友G:
电池电压过低,至少3个灯才行;发动机缸压太高,可能积油了

网友H:
先看看电压,在看看发动机是否有富油情况,我启动器的还没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I:
亚拓的启动器有过载保护,不转说明你发动机噎死了,只要把机体向排气管方向斜一下,用手转动几下启动杆,把缸内的油排掉就可以正常启动了

网友J:
很明显。发动机里面都是油了。取下火头。把发动机里的油打出来。

网友K:
帮顶 拿分,亚拓的启动器,除了方便,性价比不高

网友:
支持一下,好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