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PM2.6“X"模式和”+“模式问题,急急急

楼主(2013-12-15):
前两周上手一个APM2.6飞控,载机是四轴,飞行模式只开了自稳模式,各项参数都调整好了,X模式,在地面用手抓着测试俯仰、滚转、航向都没问题,结果飞上天去就变成+字模式了,然后上锁在解锁就又好了,反复出现这个问题,求教各位模友

网友A:
未預見过,, 等其他大神帮你,, 或者你索性再刷一次固件...

网友B:
莫非楼主开启了简单模式?接电脑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莫非楼主开启了简单模式?接电脑看看吧

开启简单模式会出现这种问题吗?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未預見过,, 等其他大神帮你,, 或者你索性再刷一次固件...

好的,我在看看

网友C:
肯定是勾选了简单模式

网友:
不勾简单模式就行了

网友D:
如果没有勾选简单模式的话,那就够诡异的了。

网友E:
挺有意思的 啊

网友F:
以前我也是被简单模式误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勾选了简单模式

恩恩,就是勾选了简单模式,昨天改了,今天去爽飞,多谢模友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我也是被简单模式误导了。

呵呵,问题解决了,今天爽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挺有意思的 啊

apm就在于折腾,慢慢折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没有勾选简单模式的话,那就够诡异的了。

都是没勾简单模式惹的祸

网友D:
引用 楼主:
都是没勾简单模式惹的祸

看不懂你。 你到底有没有理解“简单模式” ,建议你最好去wiki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不懂你。 你到底有没有理解“简单模式” ,建议你最好去wiki看看

才上手apm两周,正在学习,所以有些资料还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