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达2212电机问题,板砖轻拍

楼主(2013-12-15):
本人纯菜鸟一枚。今天买了新西达2212电机。想知道1000KV,1400KV,和2200kv有什么区别呢。是转速还是其他的。

网友A:
每伏特电压的转速。不同转速(kv)的电机要配不同尺寸的桨。

网友:
kv值越高,转速越大,只能这样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伏特电压的转速。不同转速(kv)的电机要配不同尺寸的桨。

那转速是不是越高越好。

网友:
KV值不同,转速不同,理论计算是转速=电压*KV值,当然转速高的话,配的浆就要小,哈哈,X宝上买电机都有说明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转速是不是越高越好。

转速越高效率越低。但小飞机用大桨时反扭大,所以要根据具体情况选择。

网友:
每伏特电压的转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