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各位老手,o艇的调试方面问题,望解决!

楼主(2013-12-15):
我的是83cm O艇,速翔3665 1650kv电机,海王180A,跑6S电池,问题如下,望帮助解决:
1、用的D35铜桨,船微跳,如何解决“跳”的问题?
2、换了D38的桨以后,和35桨比较:加速度太小,全油门提速超慢,大概有3秒的滞后船速度才能起来,还是跳,如何调整?
3、转弯的时候,发现螺旋桨会有瞬间的空转时间(从声音上判断),如何解决?
4、希望从水刀入水,压浪板高低,鼠尾的高低上作出调整,该如何搭配,希望老手帮助解决,说得越详细越好。

目前手上有三个桨,435 438 440
  视频地址

楼主:
船模论坛人少啊

网友:
电机小了,桨小了   , 估计不好调, 重心往后调看看

网友A:
上图大家才会直观的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大家才会直观的看到

已经上了

网友:
上里面的图片。  还有电机小了

网友B:
我65的0都跑3674的电机 你这个电机能跑多少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65的0都跑3674的电机 你这个电机能跑多少速度

囊中羞涩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囊中羞涩啊

囊中羞涩就别玩大船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囊中羞涩就别玩大船嘛~

大船不会翻,稳啊,现在有点后悔了,6S的电池价格伤不起啊,65的省钱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船不会翻,稳啊,现在有点后悔了,6S的电池价格伤不起啊,65的省钱

帮我解决我调试的问题啊,朋友,我用35的桨都好好的,38开始买了个也好好的,速度可以,后来跑丢了,我新买的38桨,问题就来了,现在加速不行,有延时,要跑起来才有速度

网友D:
那么就再换好点的cnc桨 ,如果不求很快,这套动力也能勉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么就再换好点的cnc桨 ,如果不求很快,这套动力也能勉强用

好电机我在论坛收吧,想知道鼠尾和压浪板的调整细节,原理等,能不能普及下?

网友:
压水板的个人理解:增加滑水面 稳定船体。 上调,敲头;下调,压头。    左边上调,右边下调抗反扭。 具体效果由实际试航得出。

网友E:
船的动力显然不够,这么大的船玩电的实在太花钱。
只知道跳,不知道怎样跳,发过视频给大家看看,才能给你出点注意。
压浪板安装不要让边缘高出船底平面。
完全可以只用吸水舵一路进水就足够,去掉那个刮水嘴,阻力很大的。
第三个问题,要再仔细观察,还没看到你船舱里面的重心安排。
先把轴调平,压浪板调平,再开始调船看看。

网友F:
馬達要換 ... 跑6s 尺寸細了點且 kv 也高了點 ,

楼主:
引用 网友E:
船的动力显然不够,这么大的船玩电的实在太花钱。
只知道跳,不知道怎样跳,发过视频给大家看看,才能给你 ...

谢谢帮忙,我现在换了1900KV 豹子3674,速度提高了一点,后续我再仓内拍照上视频给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馬達要換 ... 跑6s 尺寸細了點且 kv 也高了點 ,

我还觉得是KV低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觉得是KV低了呢

調船各人也不同 ... 3674 kv1900 可以試437/3,兩葉可試試 440 但兩只槳也要注要電流及溫度。83cm O艇一般用槳可由 40 至 50,找適合自己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E:
船的动力显然不够,这么大的船玩电的实在太花钱。
只知道跳,不知道怎样跳,发过视频给大家看看,才能给你 ...

视频我已经上传了,帮忙看看,现在有点左右晃

网友G:
引用 楼主:
船模论坛人少啊

月牙塘给跑船啦?没人管?很长一段时间不让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月牙塘给跑船啦?没人管?很长一段时间不让玩了

给了嘛,油船不行,电船可以,不给跑都是油船害的,你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了嘛,油船不行,电船可以,不给跑都是油船害的,你是?

原来昆十中的学生在月牙塘训练都是跑电也不让跑,有2、3年了,我们是水鞋帮的周日下午松茂训练玩比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