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52能否使用外置罗盘?

楼主(2013-12-15):
前段时间给apm买了个带外置罗盘的gps,今天测试只旋转gps不旋转机身,发现罗盘不动,必须旋转机身才动。地面站已经设置为External Compass,固件都升级到最新的3.2开发版本了。
外置罗盘是否只能apm2.6才能使用呢?

网友:
切断內里连接点便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切断內里连接点便行了,

说明你没把板子上的罗盘断开,GPS上的罗盘没连接上板子。

楼主:
感谢,我刚才切了一下,都已经把表面的刮开完了,但是用万用表测试还是没有完全断开,但是也不是完全连通状态。
接上外置罗盘测试旋转90度,指针只动45左右,但是旋转apm板也会动。
要切到什么程度才可以呀?

网友A:
在没有罗盘下,你转动主控,指针也会转动的,只是方向不正确而已,你用手机罗盘作对比便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没有罗盘下,你转动主控,指针也会转动的,只是方向不正确而已,你用手机罗盘作对比便明白了

果然是这样,切断后校准了一次罗盘,一切正常了,谢谢你,也谢谢泡泡老师。

网友:
这样是不是2.5的就可以变成2.6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