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请教个关于KBAR双灯与DSM2卫星的问题

楼主(2013-12-15):
KBAR双灯版山寨DSM2卫星接收机~~第一次接电卫星好像过个一两秒在常亮灯(KBAR一通电就自检了 )而铂金电调却不自检~有BEC供电 无电机滴滴声 推油门没反映。。。不关控断电再重新接电~接电瞬间KBAR自检,卫星快闪(这表示断过一次电吧)然后电调正常自检,推油门有反应(正常飞行)。。。这是什么原因呢?请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
沙发,楼下解释。

网友A:
你的舵机是不是215??如果是的话,铂金BEC供电有问题,不稳。我买的JR的DSM2也不行,正常~~我还有一架用的DSMX正常,一次就可以通过自检,建议你换成接收机吧。好赢铂金BEC不稳定。我准备等中特威的壁虎电调上市呢。BEC5A,好赢的只有3A~

网友B:
首先卫星接在rx 1上比较好,其次我觉得是好赢自检时间较短,kbar给出信号时间比较晚,所以电调容易不自检,一般花牌就会好一点,再晚也能自检!我自己的使用感受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卫星接在rx 1上比较好,其次我觉得是好赢自检时间较短,kbar给出信号时间比较晚,所以电调容易不自检, ...

多谢,卫星是接在RX-1单卫星~那准备考虑要个花牌新款5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舵机是不是215??如果是的话,铂金BEC供电有问题,不稳。我买的JR的DSM2也不行,正常~~我还有一架用的 ...

是215,但是别人也反映卫星和铂金有点问题,也许是这个原因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215,但是别人也反映卫星和铂金有点问题,也许是这个原因吧

是215就对了,100%是这个原因,换成接收机,绝对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215就对了,100%是这个原因,换成接收机,绝对没问题。

接收机或者卫星和供电没有关系吧,我觉得还是电调和卫星有点关系
不知道换个花牌电调如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收机和电压没有关系吧,我觉得还是电调和卫星有点关系

兼容不好,您换了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兼容不好,您换了就知道了。

花牌电调可以吗新版50A高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花牌电调可以吗新版50A高压

没用过,还真不敢说,我也是新手,遇到与你同样的问题,师傅就是这么给我说的,我用的DX7S,换成AR600接收,果断没有任何问题了,是花牌电调兼容的问题,周围的老手都说中特威比花牌的好,所以等中特威的壁虎。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还真不敢说,我也是新手,遇到与你同样的问题,师傅就是这么给我说的,我用的DX7S,换成AR600接收 ...

好,多谢你之前是花牌?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多谢

天下模友一家人,别客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多谢你之前是花牌?

两个450,一个亚托,一个飞跃,全是花牌铂金4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450,一个亚托,一个飞跃,全是花牌铂金40A

都是有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是有这个问题?

亚托450,用的是JR的DSM2卫星,有这个问题,因此换成AR600,飞跃的用的是地平线的DSMX原装卫星接收,没有这个问题。我现在没有开始3D,如果3D的话,师傅建议换成接收,因为215舵机费电,大动作时会出现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亚托450,用的是JR的DSM2卫星,有这个问题,因此换成AR600,飞跃的用的是地平线的DSMX原装卫星接收,没有 ...

接收机应该关系不大。。就是兼容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机应该关系不大。。就是兼容不兼容的问题

恩,反正我是换了接收机就好了

网友(2014-04-15):
引用 楼主:
好,多谢你之前是花牌?

我也碰到这种情况,确定是卫星和铂金40a不兼容的问题,换成常规接收机就好了,铂金自检没问题,或者用卫星的话就换个电调吧,他俩不对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