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高人解答:APM出现怪现象,马达/电调好像会干扰水平仪……

楼主(2013-12-15):
APM2.6  3.1的固件,好赢铂金30A,F450四轴

装好试飞,刚开始几秒钟没有问题,但是时间越长飞机抬头的趋势越明显,必须压杆才能保持悬停

后来连到Mission Planner上把桨卸掉发现,当马达转速一高水平仪就出现偏转,关闭马达水平仪慢慢还会复位
拔掉电池,光解锁推油门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请问上述现象是说明APM被电调/马达干扰了么?
我有两台配置几乎一样的APM F450,为啥只有一台会出现这种现象?

求各位高人帮忙解答,实在是搞不定了……

网友A:
很简单..把两个四轴的飞控交换一下...要是有问题的飞控还是有问题就是飞控的问题...要是没问题 的飞控也那样了就是你这台四轴本身的问题..先慢慢排查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把两个四轴的飞控交换一下...要是有问题的飞控还是有问题就是飞控的问题...要是没问题 的飞控也那样 ...

好吧,有点儿实在是不想再拆了,今天拧了一天螺丝了

就再拆一回吧……

网友:
有可能被电流干扰了   双绞所有电源线试试

网友:
没遇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把两个四轴的飞控交换一下...要是有问题的飞控还是有问题就是飞控的问题...要是没问题 的飞控也那样 ...

昨晚试了一下,换成另外一个apm就没事儿了……说明apm的问题?有点儿莫名其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马达震动串扰吧 加减震试试

应该不是吧,因为是去掉螺旋桨试的,去掉桨后震动已经非常小了啊

网友C:
应该是共地干扰,请整理负极接入点,最好每个负载的地线以最短的线路接到电源输入的一个点上,就所谓的地线星型接法

网友D:
很抱歉 没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共地干扰,请整理负极接入点,最好每个负载的地线以最短的线路接到电源输入的一个点上,就所谓的地线 ...

您这一说还真像以前学过的什么零点漂移之类的

那为什么换上另外一块apm完全没有问题呢? 有没有可能是pcb的地线走的有问题,或者出现断路之类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抱歉 没能帮到你

呵呵,多谢热心帮助啦

网友:
密码是我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