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的cp改无刷之后都是多重,顺便说下我用6050配件的经验

楼主(2013-12-15):
我super cp改得黑金,空机重38g;而genius cp改得原厂主无刷,却是有45.3g之多,相差了7g多。Genius cp因为主体脆,用1mm的碳纤杆加固了好多,而且改了脚架。增加了不少重量。
再说一下我用6050的配件改Genius cp的经验,因为原配的倾斜盘炸了,本来打算入金属升级件了,后来刚好看到6050的帖子,于是买了旋翼头、拉杆、倾斜盘、脚架、尾电机架来改(没买主旋翼!)。尾电机架虽然是7mm的,但是6050的尾管比cp的粗,所以就没用;脚架和电池仓连在一体,但是电池仓太小,连原厂的电池都放不进去,而且脚架比Genius cp的稍长,也用不了。
6050的球扣比cp的大,无所谓,嫁接一下就好了。但问题出在旋翼头上,我当初没买6050的旋翼,而6050的桨夹留给桨的高度比cp的小,cp的桨塞不进去,只能自己加工一下,我估计这加工出现了些问题。第一副桨是成功地把震动消掉,我后翻了下没问题,后来桨炸断了,换了一副新的,两次加工方法不一样。现在震动很大,主要表现为半油门的时候震动很大,而且切3D模式的时候震动又很小,并且变动频繁,把握不住。但是这个问题在用原厂配件的时候也出现过。到底是哪的问题可能性更大呢?
Genius cp 的震动调了好久都没消除,然后再看到super cp和genius cp两台巨大的重量差异,我决定买个super cp的主体来改装genius cp,然后再考虑要不要入金属升级件做自己的新年礼物。

网友A:
super cp或mini cp的舵机线建议走舵机外侧,别像出厂的那样,走在主轴和舵机之间,那样会压迫中心座,有可能产生震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uper cp或mini cp的舵机线建议走舵机外侧,别像出厂的那样,走在主轴和舵机之间,那样会压迫中心座,有可能 ...

super cp震动很小,没什么问题。

网友:
mini cp 主黑M5,裸

网友:
图重复了,编辑里删不掉。

网友:
這樣的改來改去...就是折騰的開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super cp震动很小,没什么问题。

前几天我才遇到,是不很明显,三轴还处理得过来,但是声音觉得有点不爽,好像混了震荡在里面的感觉,把舵机拆下来,线走外边,结果声音清了许多。线走在中心座和舵机之间,如果装得不好,压迫了中心座,上轴承和下轴承可能不共轴了。g cp的主体容易震荡,我觉得是因为主体太单薄了,小小的震荡就会给放大了,但其走线在设计上是挺好的,清晰,不容易造成干涉。s cp等主体厚实些,但走线为了美观,觉得容易造成干涉。
补充句,之前我的g cp也严重震荡,在空中晃动,是炸鸡后产生的,调了各处也找不到原因,最后干脆几乎整体拆掉,重新装上,没有换件,震荡消失了。机机太小了,排震不是一般的莫明。

网友A:
对了,把g cp拆散,当时的目的也是想用super cp的主体来改装genius cp的,后来觉得g 的主板嫁接到s主体上也可能有震动产生,所以没有继续。如果楼主嫁接成功,可否介绍下经验。

网友B:
估计是你自己加工精度差呗,桨根精度差一点点就被桨尖放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我才遇到,是不很明显,三轴还处理得过来,但是声音觉得有点不爽,好像混了震荡在里面的感觉,把舵 ...

我有一次慢慢贴透明胶,已经把震动消掉了,然后重新上电,又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你自己加工精度差呗,桨根精度差一点点就被桨尖放大了。

所以决定不用6050的配件杂交了。

网友C:
震动大有没有可能是炸机造成主轴弯曲变形,轻微的弯曲变形肉眼很难看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震动大有没有可能是炸机造成主轴弯曲变形,轻微的弯曲变形肉眼很难看出来的

不过手上怎么都没有多余的主轴了,等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把g cp拆散,当时的目的也是想用super cp的主体来改装genius cp的,后来觉得g 的主板嫁接到s主体上也 ...

嫁接成功了,把螺距舵机改反向便行,具体参照其它帖子。我改的过程中,第一次装上去后几个舵机工作不正常,完全就是乱的,我还以为是主板出了问题,用对码线清楚固定ID、重新对码之后,问题就解决了。同样的倾斜盘,旋翼头,移过去之后震动立马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嫁接成功了,把螺距舵机改反向便行,具体参照其它帖子。我改的过程中,第一次装上去后几个舵机工作不正常 ...

谢谢了。这段时间有点懒,哈哈哈。

网友:
我的MINICP连电51g

楼主:
原厂主无刷?

网友:
原厂10A电调,黑金主无刷,7MM尾电机金属斜盘,金属浆夹

网友:
学习,这样的问题都能找到

网友(2014-01-14):
先帮 顶 再看 ~

网友D:
生命在于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