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电力不足后是多快的速度下坠?

楼主(2013-12-15):
想知道多轴电力不足后是多快的速度下坠?应该不至于自由落体吧,下落时还能保持平衡吗?
相信大家都不会有意做这样的测试,可能有人疏忽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
和自由落体一样!电压下降到一定程度会触发电调低压保护,然后关闭输出

网友A:
肯定和自由落体不一样。螺旋桨受到空气阻力会转转,就相当于降落伞

网友:
自由落体

网友:
不足和没电应该是两码事吧。没电肯定就自由落体咯

网友:
不足和没电下来的结果差不多的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和自由落体不一样。螺旋桨受到空气阻力会转转,就相当于降落伞

伙计,看来你没有摔过,基本是自由落体了,要多惨就有多惨

网友:
什么都不要想了,没电就是稀巴烂

网友:
问题是为什么会飞到电量不足,不是很伤电池吗。而且应该有电量报警器吧。高空报警后,你可以急速下降,比如这样

网友:
没电 有你好看

网友:
四軸的電調低電壓保護建議關閉 整套設備的價錢和電池的價錢可是10:1以上 傷了電池小事 摔了機器就傷米了
電量不足 低電壓保護關閉可以慢慢下降 開了低電壓保護 電調降低電機輸出 無法承受機子的重量 基本上是接近自由落體了

网友:
你可以试试手动模式,飞100米高然后到一栋10多层楼这样高度,然后把油门调为0,看看到地面要几秒。楼上居然有人说像降落伞??是的是个破了洞,断了绳的降落伞。

网友:
怕怕 。。后果不敢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和自由落体不一样。螺旋桨受到空气阻力会转转,就相当于降落伞

相当于降落伞,不会吧。只能说下降的要慢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