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最近小弟知道豹2好,但请问HL的猛犬怎样呢?

楼主(2013-12-15):
最近小弟知道豹2好,但请问HL的猛犬怎样呢?想改设备和双流 好改吗?

网友A:
只要你买飞燕的没啥不好改!

网友B:
外形好,底盘通过性好,履带可以挂胶,建议更换钢波箱配金属驱动轮(最好加轴承),金属诱导轮(一定要有轴承的,否则没意义),塑料路轮陪塑料履带就足够了,除非你整个车底盘换金属的。。。电池5000mha的足够1个半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