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2013 低头的问题,求解决方案!

楼主(2013-12-15):
如果重心在碳杆上 还是严重低头, 要怎么办?
1. 垫高机翼前缘
2.移动升降舵拉杆 ,加大升降舵面上翘角度
3.移动副翼舵拉杆 ,加大副翼舵面下压角度
4.重心后移到碳杆的后面
哪个最适合?天行者2013 有动力无动力都低头

网友A:
可以调配重心或者微调升降舵来控制

网友B:
我的也低头,而且左滚,不过我的飞机重,3200克。

网友C:
注意前端垫高点,就是翼台那里,我都炸了两台2013了,都是低头问题

网友D:
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炸机后更换机身,症状消失。

网友E:
2013 不用纠结了 能试的我都试过了 只有换飞机

网友E:
2013 是我飞过最**的飞机 低头N多次 飞控参与时候 越低头越加油 导致炸的越惨

网友F:
开不开动力都低头,那就把重心稍微向后调整,如果开动力低头,不开动力正常,那就调整推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