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 接收器选择

楼主(2013-12-15):
在调参软件中有个接收器选项,请问PPM是哪些接收器?我现在JR 9X,换了Frsky 2.4G高频头,控上设PPM模式才能用,调参软件上要怎么选?失控保护在PPM模式下也不能在控上设置,要怎么设?如果在接收上设是不是所有杆位在中立,油门的位置对返航有没有影响?原来用72M高频头时,在控上对各杆位都没有设到保护档,包括油门,只设关控后飞控模式能到保护档,使用中正常。现在换的2.4套装说明是在接收上设失控保护,请问各杆位有什么影响?还是设了也白设,保护状态全由飞控接管?

网友A:
JR9X FM換成 Frsky 2.4G 模塊據我所了解確實是要在控上設成PPM模式才可使用!所以在飛控軟件當然得設成PPM模式
失控保護!的功能我就不清楚了,因該也是要在接收機上設置吧!

网友B:
不知道你在问什么,另外 接收机应该就是JR 9X 就是支持 PPM 的遥控器吧。。。。

网友:
看了半天没看明白楼主说的是啥
建议楼主去找说明书看看呢

网友C:
遥控器使用PPM方式,一般来说,只能在接收机上设置失控保护。
你可以参看泡泡的帖子,NAZA-M的使用教程,第四课,失控保护的设置16分21秒开始部份,举一反三,设置你的遥控设备。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7746
还有这里,PPM接收机失控保护的设置方法: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573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