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传动齿轮问题

楼主(2013-12-15):
450传动齿轮问题见图,怎么破
第二张图怎么破

大齿轮上的垫圈也按上了的

求助老鸟。。。 沉的好快啊~~

这个怎么破?

这个怎么破?

这个应该没问题

这个应该没问题

楼主:
在线等啊,没人吗?

网友A:
大齿盘上方装垫片,让大齿盘下移到合适的位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齿盘上方装垫片,让大齿盘下移到合适的位置就可以了

大齿轮装上垫圈的了,并且跟马达齿轮也平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齿轮装上垫圈的了,并且跟马达齿轮也平行。

你这种情况肯定有哪里装得不好,建议几个齿轮的安装位都检查下。另外如果图省事儿的话,大齿盘上方再加一个垫片的同时,电机齿安装位也要下降。电机齿的位置不是死的,它是要跟大齿盘位置走的

网友B:
   450L   是否下位轴承座反向了?

网友C:
装漏垫圈了吧?

网友:
450 PRO 轴传调节片(Φ6*Φ7.5*0.1MM)套進單向軸套再放上主齒含主齒座,這樣主齒高度不變尾驱动主齿(小齒)下降

网友:
再装个垫片搞定

网友:
有一个单向轴套圈是不是没有安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漏垫圈了吧?

没有啊~那个一毫米厚耳的垫圈 装上 主齿上方了~~

网友:
, 我的也是这样  照样爽飞! 没事..

网友D:
查看下大齿盘上方的铜圈有木有遗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看下大齿盘上方的铜圈有木有遗忘呢

那个铜垫圈按上了的~  主齿跟马达齿轮都平行了。。就是小齿轮错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看下大齿盘上方的铜圈有木有遗忘呢

看着闹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啊~那个一毫米厚耳的垫圈 装上 主齿上方了~~

哦,拍照角度看不见,如果确认安装无误,就是对转齿问题,不管他也行,把对转齿往外拉拉也行

网友:
450L没见过 你把主轴调个个装下试试 先把大小齿盘装到位 再调电机齿

楼主:
求助老鸟,沉的太快了。。自己顶下

网友E:
给你的那个什么 安个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你的那个什么 安个环吧

这个真没有

网友E:
应该有的,,,没有就买一组2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有的,,,没有就买一组2个

原来是这个,这个有

网友:
我的450L也这样,差一点点,看着有点别扭,飞着没影响

网友F:
你大齿中心座没有压到最底啊,我也碰到过,换了个大齿盘,中心座上紧压到底,小齿盘就能跟对转齿平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大齿中心座没有压到最底啊,我也碰到过,换了个大齿盘,中心座上紧压到底,小齿盘就能跟对转齿平齐了。

中心座 压到底了啊~ 4个螺丝也上紧 。现在感觉单向轴承短了1mm。。。

网友G:
引用 网友B:
450L   是否下位轴承座反向了?

同意ls的说法   很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意ls的说法   很有可能

没有按错哦~ 450L 如果正反装错 是安不上舵机的。。

网友:
其实对转齿上下的位置是可以自己调整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中心座 压到底了啊~ 4个螺丝也上紧 。现在感觉单向轴承短了1mm。。。

你单向轴承套是用的副厂的还是亚拓的,我也碰到问题了,昨天刚买了一套飞越的大小齿,装好后发现正好跟你相反,大小齿间隙太大,整体靠下了,大齿磨到对转小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单向轴承套是用的副厂的还是亚拓的,我也碰到问题了,昨天刚买了一套飞越的大小齿,装好后发现正好跟你 ...

我齿轮组全部是亚拓 原厂的。。。      这个错位看的我相当郁闷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齿轮组全部是亚拓 原厂的。。。      这个错位看的我相当郁闷

晕,那只有一个可能你的单向轴承不是亚拓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晕,那只有一个可能你的单向轴承不是亚拓的吧

还真是亚拓的。而且我还更换整个亚拓齿轮 包括单向轴承 也还是一样。换新的小齿后,偏差稍微小点了,不过还是存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真是亚拓的。而且我还更换整个亚拓齿轮 包括单向轴承 也还是一样。换新的小齿后,偏差稍微小点了,不过 ...

不会吧。亚拓现在质量已经变成这样了?